[电动] 电动工具夹头修复

楼主(2020-04-03):
我把旧的夹头拆下来想修复下爪子错位的问题,这个前面的罩子我塞了个大号六角扳手,手持外壳敲扳手敲了十几下一点反应都没有,这里面是有锁扣还是我力气用小了还得暴力敲打?支个招搞定搞定!

网友A:
同不会拆卸
而且我买的,有一个同心度很差,特别烦人

网友B:
换一个吧,都这么伊拉克了,有啥意思.

拆了再装,精度也不会好到哪去.

与其如此费这么大劲,还不如买个自锁的夹头.

网友:
这个看样子是爪子上的丝扣或者是锥形螺母的丝扣碎裂导致,没有修复意义

网友:
换全金属的罗姆夹头吧,拧起来哒哒哒的手感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吧,都这么伊拉克了,有啥意思.

拆了再装,精度也不会好到哪去.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不会拆卸
而且我买的,有一个同心度很差,特别烦人

大概知道里面的结构,看到有人拆散过,自己就搞不定

网友:
我有几把电钻夹头拧起来都是哒哒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