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原件求类型

楼主(2020-04-03):
老主板上内存旁边的这个东西MI发烫,看型号是二极管,求具体型号

网友:
标有M1的元器件是贴片二极管1N4001,这是因为贴片二极管尺寸通常比较小,无法印出具体的型号,只能采用代号来代替,常用的二极管还有M7,对应型号是1N4007。从M1到M7分别对应1N4001~1N4007。

网友:
查了一下,应该是个普通的低频整流二极管,型号是1N4001
测量一下管子两端的压降看看有没有超过0.7V,超过太多则是二极管坏。不超过则是后面的负载造成二极管发热,属正常现象。

网友:
in4001 到处都是的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M1吧,对应1N4001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兄弟。M1 我知道,但是这个也太TM不像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