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科麦斯小电磨改内置锂电池(无损最简模式)

楼主(2020-04-03):
9.9元的科麦斯小电磨第一批就买了一个,收到后发现干大活干不了,磨指甲转速又太快了,试用一下就放到一边了。
下单时注意到店里有款相同外观的充电式,想着能否把这个插线的改成个锂电款。正好看到有坛友发的充电款的拆机图,注意到两款小电磨的电路板倒是差不多,只是充电款内置了一节18350的锂电池,容量只有可怜的700mAh。正好手头有1250mAh的18490锂电池,就比划了一下,发现确实长出不少,但去掉电路板应该能够塞进去。

简单切削打磨一下机壳内部,18490轻松放入,不过已经满满当当没有什么富余空间了。

去掉了电路板,没有开关不行啊,找了找觉得手头这两种差不多----白色的是手电上用的,另一个是微型波段开关

手电开关正好可以放入电磨尾孔,但装在这里后充电就不好办了。

继续想办法,发现这个散热孔位置装个波段开关应该不错,正好是握持电磨时大拇指的位置。

试了一下,刚好硬塞进去,小孔扩一点就行了。

从内部看的样子----波段开关的一个脚正好可以与电机的一个极片焊在一起。

小开关外部露出的部分也很合适,大拇指轻轻一拨即可。

接着解决充电部分----找了个4056小板,有点大,切磨一下应该能塞进去,充电指示灯朝向尾孔也不受影响充电时观察。但发现这样横置的话需要在外壳侧面开孔,这有违无损改造的初衷。

其实不加充电板的话3.5mmDC插座横置也很合适,但仍需有损安装,放弃。

还是尽量利用尾孔吧,先试了试5.5mmDC插座,太大了需要扩孔,而且关键是5.5DC插头的电源太普遍,弄不好容易插错,不安全啊。

还是使用3.5mm的吧,只是选择纵向安装。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插座+极焊脚与锂电池+极相连可以节省空间,简化走线。

开始焊接,准备连线。

接线完毕,两处都是刚刚好,再多一点也塞不进去了。

测试正常,准备装机。

外观仅有的两处变化----侧面开关和尾部充电插孔。

整机就是这样的,与原机基本一样,但可以摆脱碍事的电源线了。

充电问题不难解决,玩手电的谁没有这样的4.2V锂电池充电器,再说现在很多使用锂电池的小电器也都用这种充电器啊。

充电器参数,充电电流小了点。大电流好办,随便一个充电器+3.5mmDC插头解决。

当然,因手头没有合适的3.6V的280电机可以替换,简单内置单节锂电池后,小电磨的转速是比原来低多了,只能轻磨、无法重载。不过重载谁会用这种玩具啊,没改之前我曾试着磨手指甲,一不小心差点磨到肉了,这下可以放心磨了。

楼主:
图片中的铜夹头螺母是与自己先前买的一套夹头、夹芯搞混了。互相兼容还是不错的,各种不同夹持直径的夹芯都有了,建议坛友另购配件时可以选购几个夹芯,使用细钻头时还是有用的。

网友:
五档调速磨什么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中的铜夹头螺母是与自己先前买的一套夹头、夹芯搞混了。互相兼容还是不错的,各种不同夹持直径的夹芯都 ...

铜夹头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B:
 不错, 再配个偏心头。

网友C:
试过了,,改单节锂电转速低太多无力,除非像楼主那样用来磨指甲,不然干其他的真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再配个偏心头。

有生活经验,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夹头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啊?

原配只有一个最大规格的夹芯,夹持常用切、磨头够用了,如果夹持细小的东西就需要小规格的夹芯了,有成套卖的,5个或10个一套;也可以自己选择需要的规格。这东西单独买不合算,可以在购买磨头、磨片什么的时候顺带,对于多数人来说总不能只买个电磨机身放那里吃灰吧,必要的配件总是要买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改单节锂电转速低太多无力,除非像楼主那样用来磨指甲,不然干其他的真干不了 ...

是的,这个小电机还是很难驱动的,我把可调电源调到3.5V,大块头的汽车升窗器电机轻松启动,这货却很吃力的样子差点转不起来。
改单锂后如果需要较高的转速,可以更换3.6V左右的电机。

网友D:
为什么不买这个?

网友:
微型电钻软轴万能夹头 多功能夹头 迷你万用三爪钻夹头 电磨夹头
【在售价】7.75 元
-----------------
【立即下单】点击链接立即下单:https://s.click.taobao.com/koyYil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买这个?

买了这个,夹持磨头比较容易偏心

网友E:
感觉这样改太浪费原有的电机功率了,而且你这样改的加的哪个小开关,可能无法长期负载。

网友:
还差电池保护板

网友F:
12v电机用4V,磨指甲正好哈哈

网友G:
改锂电的话电机拆开换粗线重新绕没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样改太浪费原有的电机功率了,而且你这样改的加的哪个小开关,可能无法长期负载。 ...

正如你所说,电机小功率下工作,电流不是很大,开关应该能够承受。

楼主:
我这样改造,保护板倒是无所谓的,因为没有换成低压电机,不等电池电压降到3V多,电机已经转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电机用4V,磨指甲正好哈哈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磨过头。用于其他材料时最后精磨、抛光还凑合,切削就不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锂电的话电机拆开换粗线重新绕没几圈。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换粗线可以保证大电流,不需要大电流的话直接减掉若干圈也可以吧?
只是觉得那是个技术活,不如直接换个电机更合适。那天看到有卖万宝至280电机的,拆机库存货一个只需一两元,购物时有机会可以顺带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