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捡来的LTE企业网关拆机(星网锐捷SVG6000RW)

楼主(2020-04-03):
这个设备之前是通过sim卡上网的,现在淘汰了,设备图如下2个电话口,1个wan口,4个lan口!如何通过编程器刷固件改变为路由器使用,请各位老哥指点!

网友A:
不用刷吧 直接用就可以。有wan口,进入后台就能打开路由功能。

网友B:
7620确实可以可以刷路由器,不过看那印刷天线。。。估计信号不会好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刷吧 直接用就可以。有wan口,进入后台就能打开路由功能。

不可以直接用的,需要账号密码,sim卡还得缴费

网友:
这玩意儿比路由器贵多了。别轻易折腾。不如卖掉买个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20确实可以可以刷路由器,不过看那印刷天线。。。估计信号不会好到哪去

老哥能否找个适合此设备7620的固件,谢谢

网友C:
16M spi闪存 刷吧 wllll的接口 先找硬件接近的breed 上编程器 前提是先备份原来的rom 目测能刷华硕n14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M spi闪存 刷吧 wllll的接口 先找硬件接近的breed 上编程器 前提是先备份原来的rom 目测能刷华硕n14之类 ...

请教搜索MT7620的固件就可以吗,哪里找breed

网友:
卖掉买个路由不好么

网友:
别刷了,直接卖掉换个无线路由器得了,折腾还容易折腾坏了,这种东西都没见有人折腾,刷了固件估计也有不匹配啥的

网友D:
有个闲置的K2,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闲置的K2,换换?

新手刚来论坛不久,请教怎么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刚来论坛不久,请教怎么换啊

加微信谈吧

网友E:
7620直接上编程器啊,刷翻车讯的固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7620直接上编程器啊,刷翻车讯的固件就行

请教翻车讯固件哪里可以查到,在本坛搜了找不到

楼主:
别沉了,大神进来帮忙传个刷breed的教程

楼主:
老哥们进来留个脚印

网友(2022-09-03):
这个好用吗?

网友(2023-04-10):
这个有点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