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水一贴记录:古董hd7870显卡碰运气复活

楼主(2020-04-03):
以前12年中花950买的矿卡XFX 牌子HD7870 2G显卡单风扇的,奋斗到18年玩游戏出现贴图错误、黑块等,越来越多直到开机都花屏,当时用810风枪加助焊剂给所有显存吹一轮,复活了 ,不过遗留下了全屏显示内容有斑马线一样竖纹水波纹,会抖动,显示的内容没问题。

--------------->    先问问:这个竖纹水波纹是哪里原因导致的?核心?显存?外围电路某元件?  希望有经验的帮解答一下。【下图是显存植球后拍摄】

18年中不知是喜新厌旧还是卡坏了,收了970矿卡一张,自用至今ok。
hd7870忘了当时是卡坏了还是放久了才坏,前几天拿出来开机不亮。

于是全部显存吹下来,重新植球,再吹回去,运气好又能继续奋斗,假如不亮的话打算重刷bios,再不行就放一边等以后有技术再说,比如风枪吹核心,这是当时想法。

一些细节:
1、植球钢网是那种DDR5的显存钢网,用珠子那种网,我没买珠子就刷锡膏,手头有2个不同厂家做的钢网,好的钢网确实能提高成功率,降低掉球数量,掉球重新吹上去挺废时间。

2、植球,一看就会一做就废,还是多练,先从简单的开始练,找到经验方法才能提高成功率。像2256k的18x18-1个数量的焊盘,珠子小,掉球至今是个难题,最好一次是不掉,其他基本上掉几个要手补。

3、刷锡膏植球,因为钢网小不太好固定,难免有些球体积会小一点,一般影响不大。吹上去吹到化球了,轻微推推就解决,实在不行又不想重新干,我猜测轻微向下压是可以的,因为显存中间有一条凸起。

4、、南方天气当前18度左右,因为板子覆铜面积大散热快,810风枪用最大直径1.x  cm风嘴在400度左右都很难吹下来和吹上去还导致重新植球2次,而网上资料是超过400度容易坏pcb板和颗粒,没法子,拿出以前买的加热板,好像是给手机屏幕换屏的那种加热板,和显卡差不多长度。温度打85度,等稳定了就风枪410左右接近最大风力不要风嘴去搞一波,幸好成功。再高温度我怕显存突然怀孕或者啪的一声离我而去。

现在想起来,吹个小显存都这么艰难,风枪吹核心就是笑话。

放一些图,水完收工。

网友A:
楼猪用的松香水?感觉焊油好用些

网友B:
怀疑是某个焊点没焊接好,建议重新焊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猪用的松香水?感觉焊油好用些

太多助焊剂吹久了就看上去像松香,百度下,吹显存不用太多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某个焊点没焊接好,建议重新焊接一次

从练习技术来说值得一试,或许是某个显存不稳定。等有时间就试试。

网友C:
有专用的软件,跑一跑就能知道是哪一个显存有问题。

网友:
我12年买的7750,那时买800多,现在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的软件,跑一跑就能知道是哪一个显存有问题。

大概是什么名字的软件?

网友D:
显卡是双面板工艺,两面的焊锡的温度差很多,特别是正面,温度要提高很多,难搞的。

楼主(2020-08-04):
引用 网友D:
显卡是双面板工艺,两面的焊锡的温度差很多,特别是正面,温度要提高很多,难搞的。 ...

还有这种说法啊,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2020-09-05):
楼主用吹焊方法复活显卡确属运气,要完全修好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是什么名字的软件?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