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E音响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如何调整

楼主(2020-04-03):
BOSE的正负18V开关电源,两组电压差1V多,我想微调一下,图片上的Q2,Q3印字BQ37,是不是TL431?是不是调整R15,R16,的阻值可以调整电压?

网友A:
zd是稳压管 对调一下看看

网友:
主控芯片型号?有ZD稳压二极管的话应该是没有431的。ZD稳压二极管串联一只0.7伏左右的普通二极管或两只0.5伏左右的快恢复二极管就可以调整电压了。

网友:
字标是Q,应该是三极管,TL431一般标记为U,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zd是稳压管 对调一下看看

对调了一下,输出电压没变化,还是一样

网友(2021-11-15):
这个就是丝印bq,实际应该是2SC2412K,但是  2SC4081 / 2SC4617等等都可以代换,只是封装体积略有差别,用BR应该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