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助,谁会拆无线网桥

楼主(2020-04-03):
今天收到一个无线网桥,想不损坏外壳拆开来!

网友:
背面商标扯 了2个螺丝拧了直接拉开

网友:
拆我没问题 但是装别找我就行

网友:
背面标签有两颗螺丝,拧掉,往外拉就可以了

网友:
弄个360度的全身照,大家能给个参考。就弄只脚,谁能猜出是什么鸟?

网友:
得把螺丝拆下来,拉出主板,看看CPU型号,这里的大神多,他们会指点刷哪种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