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网络连接普通打印扫描一体机?

楼主(2020-04-03):
手头有一个三星M2071打印扫描一体机,我用无线路由器刷了带打印服务器的固件,然后打印机USB线插路由器上,下载安装了三星的mobile print客户端,可以连接上打印机,但是扫描仪功能无法连接,有时候需要扫描到PC或者手机上,这就无法操作了,需要把打印机USB数据线插回电脑上才行,但是这样老是USB线拔来拔去挺麻烦的
不知道各位大能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其他可用的客户端软件可以通过路由器操控打印机的扫描功能?

网友A:
这个和手机客户端没关系,是路由器的打印机共享服务不支持,可以尝试刷下其他支持的固件,http://forum.xitek.com/thread-1664872-1-1-1.html这个链接供你参考

网友B:
你听过共享打印机的,你听过共享扫描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手机客户端没关系,是路由器的打印机共享服务不支持,可以尝试刷下其他支持的固件,http://forum.xit ...

谢谢,正好手头也有老贝尔RG100A,可以刷openwrt,试试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听过共享打印机的,你听过共享扫描仪吗?

电脑共享打印机倒是会,路由器上没试过,也不知道用啥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共享打印机倒是会,路由器上没试过,也不知道用啥客户端

你没看明白?打印机跟扫描仪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