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连乐无线,大功率商业WIFI 乐2-P

楼主(2020-04-03):
今天在某论坛收到的,到手就拆!
外观图: wechat_upload15859149585e87244eb026e wechat_upload15859149345e872436b5b54
隐藏在标签下的螺丝:
wechat_upload15859150555e8724afcedb9
庐山真面目:
wechat_upload15859151745e87252654409

wechat_upload15859151905e87253651d15
内部图:
wechat_upload15859152935e87259d0ef79
wechat_upload15859153145e8725b27538f wechat_upload15859154155e87261723eb0 wechat_upload15859154285e8726241ed87

网友A:
QCA9531的还不错,比AR9341的性能强点

网友B:
性能比百米2要高一些……想问下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比百米2要高一些……想问下多少收的

25包邮,但找不到合适的固件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A9531的还不错,比AR9341的性能强点

找不固件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25包邮,但找不到合适的固件刷

链接有吗。想买个玩玩

网友:
不刷固件能中继吗?

网友C:
9531和9533应该通用固件,我这有个群里有编程器固件,你有编程器可以试试刷这群里共享的9531和9533固件,一般都是固定ip的固件,刷上后你按型号搜各固件的ip和密码就行了

网友:
这和CPE有啥区别

网友:
QCA9531 好像可以刷爱快AP  不过要用爱快路由管理,
还可以刷openwrt  AP147那个固件,TP-LINK的某些固件应该也可以,这两个刷了好像没有WAN口

我手上的这台是以太大陆登陆点,配置是QCA9531 + 64M RAM + 16M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C:
9531和9533应该通用固件,我这有个群里有编程器固件,你有编程器可以试试刷这群里共享的9531和9533固件,一 ...

谢谢,加了,等着群主通过

楼主:
刷breed,mac都是FFFFFFF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breed,mac都是FFFFFFF的

编程器直接刷群里固件,不用改,这款好像和以太大陆一样

网友(2020-05-25):
这个有这里还有3个。。。。没有电源,装上后就没用过,楼就装修又拆了,我看了拿 回来了。

网友:
功放是什么型号的?发射功率多大

网友D:
我这里有三个同款 ,有收的吗

网友:
这个是2.4还是5g的,设置界面什么样

网友E(2022-01-27):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有三个同款 ,有收的吗

你好,这个还有吗?不刷固件能无线中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个还有吗?不刷固件能无线中继吗

同问,另求教哪款路由做中继灵敏度高 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