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把win10装进U盘:Ghost64位Win10LTSB U盘版

楼主(2020-04-03):
自己制作的,原汁原味,无任何修改,msdn i tell you下载的镜像,提取到U盘里,设置好引导直接备份的,方便玩WTG的新手朋友,直接ghost恢复到U盘里(可能还需要激活分区,设置MBR为HDD+或者NT6.x,这个使用bootice,教程大把就不废话了),然后重启设置U盘启动即可。

适合主力机不想用win10,某些软件又不得不用win10的情况,这是完整版系统,可以玩游戏的,对U盘要求较高,建议使用NS1081或者移动硬盘

某度网盘(限速问题大家各显神通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oyeeQUGK4qvcPGH-b-mXw 提取码: 19ma

网友A:
顺路推荐一个
我自己用的是LTSB2016,精简的
https://www.winos.me/archives/775.html
下个破解版的wintousb软件就能装u盘里去,不用ghost,装好重启就直接能用了
装的时候选第二个Admin版本
我自己用的16g2.0山寨U盘也挺流畅(emmc的)

网友:
在马云家花40买了1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路推荐一个
我自己用的是LTSB2016,精简的
https://www.winos.me/archives/775.html

系统很袖珍,请教用什么软件安装到U盘呢 dism++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路推荐一个
我自己用的是LTSB2016,精简的
https://www.winos.me/archives/775.html

1.03G还是大了,我有一个700多M的,但没试过安装到U盘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xotRFtVnG62DP5dHo5rAw 提取码: pz2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很袖珍,请教用什么软件安装到U盘呢 dism++可以不

win to usb,要破解版的
全程傻瓜式操作
dism++也可以,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3G还是大了,我有一个700多M的,但没试过安装到U盘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xotRFtVnG62D ...

保存了,下回试试,不知道精简的怎样,我这个一般正常用都没有问题,我拿来当下载机的系统的
其实也都挺大的,毕竟是esd压缩

网友(2020-05-22):
搞一个LTSC的

网友:
先下来保存,以后一定能用上!

网友(2022-05-28):
下来保存,以后一定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