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三个电脑atx电源,全汉大水牛250w,航嘉180w

楼主(2020-04-03):
一直不太懂atx电源结构,晚上看了几篇介绍电源的帖子,心血来潮拆了几个闲置的电源,研究了一下结构,说的不对请指正

第一个是acer老P4上的电源,全汉的产品,额定250w,三个ide一个软驱一个sata供电,放到现在集成平台也是够用的

不太懂这两级EMI的结构,为什么要变压器呢,一般不都是电感和电容吗?

一次侧是由两个330uf电容串联,耐压应该是220v吧

传统的被动PFC加半桥结构

大水牛350w二代,实际上额定还是250w,这个电源是接口倒是充足,6pin pcie都有,不过这个功率的电源也不指望能上独显平台了,内脏比全汉那个要精简了点

难道市电接口那的几个蓝色的Y型电容就是一级EMI了?这个二级EMI更刺激,连电感都没了,直接电容+变压器,不知道红色的是什么,不过没看到整流桥,似乎是电容旁边的四个二极管整流的。

两个200v 220uf电容串联的一次侧。二次侧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不过仍然是黄色电感

联想扬天上的电源,航嘉出品,特别小,额定180w,这个电源更奇葩,主板接口居然是20pin,2013年的电源居然还有20pin接头的,还没有拆开过。

内部走向有点奇怪,不过一级EMI看起来诚意满满,因为体积限制直接侵入了看起来只有一个电感的二次侧了,二级EMI仍然是电容加变压器结构,一次侧电感装的比较有技术,啥都看不到

完结撒花

网友A:
就是电容容易爆。。。包括全汉这个

网友:
大水牛就是山寨电源,垃圾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容容易爆。。。包括全汉这个

你的意思是EMI用变压器电容容易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EMI用变压器电容容易爆吗?

我的同款 全汉主电容爆浆了。。。换了后一直很好。可能日系的好一些

网友B:
你都说了是被动式PFC了,怎么那个大电感还不认识呢?

网友:
拆开旁边那个单独的  像变压器那个你会大吃一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说了是被动式PFC了,怎么那个大电感还不认识呢?

主动式也是要电感啊,但我不知道二级EMI的变压器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同款 全汉主电容爆浆了。。。换了后一直很好。可能日系的好一些

很老的电源了,我一直闲置,sata接口不够用。我宁愿用航嘉的那款180w,前两年一直带B75+I3,板子坏了就没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动式也是要电感啊,但我不知道二级EMI的变压器是干什么的

你说的变压器,就是PFC用的电感啊,可不是EMI元件。

网友:
还是全汉用料最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变压器,就是PFC用的电感啊,可不是EMI元件。

查了一下,那就是个共模电感,以前没见过这种长相的电感

网友:
那个航嘉的180W小的我有一个,上次拆开换电容结果MOS管的散热片漏电,被电了一下

网友:
我还是买几十块的航嘉好

网友:
全汉航嘉的还行,大水牛的差点,大水牛的电源质量其实不怎么样,买电源尽量选台系的,次一点选航嘉长城也行。

网友(2021-06-17):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EMI用变压器电容容易爆吗?

主电容 。半桥结构不太清楚原理 。但是感觉主电容200v是有点低的吧,加上前面的滤波简化,更容易受到电网杂波的冲击

网友:
两个类似的电源挂小黄鱼二十五块自提没人要。 铁皮机箱十块也没人要。a4-860k+8g专用条+杂牌主板,卡logo 100包邮没人要。想丢垃圾桶吧有点浪费的感觉,下次如果搬就只能垃圾桶了

网友(2023-12-19):
没独立显卡250W基本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