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块四毛五的锂电池三档小风扇拆解

楼主(2020-04-03):
X宝强大
近几日买了两个价格亲民的充电小风扇

  2.45元+245个淘金币
活动只有几个小时
现在的日常价格是九块多

闲言少叙,拆归正传

↓外包装

↓四件套:风扇、底座、数据线、说明书

↓后背铭牌

↓充电口

↓底座插口、手绳口(未配)

↓整机无螺丝,外壳薄软,轻翘四周卡扣

↓没看到传说中的动力电池,正反面没有容量、电压等

↓主控芯片没印字,应该是三档风速单片

Q1:A2SHB是Mos管,SI2302
C2:LTH7(型号:PL4054)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其SOT封装
D4:SS14是肖特基二极管,1A ,反向耐压40V

↓单面单层板

↓LTH7应用

↓扣下去风扇,我想起了随身听
救活随身听马达的风扇

↓扣掉压线槽

↓马达用的是胶固定

↓已经拆完
马达没必要拆了,这种马达复原不易,随身听年代曾计划换线,未遂

↓复原,等风来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一

                            天佑华夏

网友A:
这个价格也可以了,这个风扇看似薄,其实风扇那块还是厚,下面也浪费了不少空间。

网友B:
有刷电机,几千个小时的寿命吧,看转速,一般若是录音机那种电机的话,都不会是满速使用的

网友:
已经恢复原价9元

网友:
可以换个大点的电池,使用时间会更长

网友C:
给孩子玩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也可以了,这个风扇看似薄,其实风扇那块还是厚,下面也浪费了不少空间。 ...

我觉得共田GT328设计最紧凑,风力很集中,比大多数强一些。楼主的风扇有点像6寸USB铁艺风扇,叶片薄网框厚,扇叶气流噪音会轻一些。楼主风扇造型虽然后创意,但是空间利用率低一些,如果用异形电路板和紧凑走线,电池可以加长点,要是无刷电机会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孩子玩不错

是9.87,本来我也想买几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几千个小时的寿命吧,看转速,一般若是录音机那种电机的话,都不会是满速使用的 ...

没错,转速不行,风力比较差

网友(2020-05-21):
我买了另外一个牌子的,内部和你一样。才用一天,就失灵了,按钮不论如何按,都不会停机。也不会变速。一直用到没电为止。

网友:
嘿嘿嘿 6月1号买的 券是提前领的 刚好6月1过期 用完红包三块多到手两个

网友(2020-06-27):
5元钱还要求多多啊!!真的捡了便宜卖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