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大佬来个U盘主控发热大排名

楼主(2020-04-03):
现在的3.0主控是越来越热,想那些固态的都已经可以烤地瓜了。但是按发热量排名,还没有人整过。
希望手里U盘种类繁多的大佬们能够用数据造福一下大众,让大家按排热量选购自己能够接受的主控U盘

网友A:
抛掉固态硬盘主控,u盘主控里IS903算是发热量比较感人的,温度过高掉盘是常有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掉固态硬盘主控,u盘主控里IS903算是发热量比较感人的,温度过高掉盘是常有的事情。 ...

903是很热,但不知道应该排第几。另外就掉盘,原因很多,就温度原因来说,用一种903主控版,上镁光或因特尔就几乎不掉,上东芝和闪迪,连续长时间读写就掉,所以我觉得903发热也就那样,更多的因素是搭配的颗粒的发热量

网友B:
NS1081也算一个吗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NS1081也算一个吗哈哈哈

算吧,这个估计应该可以拍前三

网友C:
jms901非常热,应该比ns1081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jms901非常热,应该比ns1081热

这样的话,岂不是低温锡杀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岂不是低温锡杀手了?

正解
一定要用高温锡

网友D:
ns1081 用usb2。0 模式读写都很热
就不用说3。0模式了
3。0 读3-5分钟就usb金属接口 大约要40-50度,可以想内部的温度

网友:
SMI3271也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ns1081 用usb2。0 模式读写都很热
就不用说3。0模式了
3。0 读3-5分钟就usb金属接口 大约要40-50度,可以想 ...

ns1081只适合上emmc 4.51或者以下版本,最好用绿色的原版设计的PCB,红板PCB耍小聪明强行把emmc的vddq给1.8v导致主控3.3v向1.8v倒灌导致长时间使用容易烧

网友:
温度一般和性能成正比,2246这么烫,速度也爽的一批

网友:
难道3281不热吗?

网友(2023-04-23):
目前用过is903,2246xt,2246en,2258H,3280BB,就3280+15131体感温度最低

网友:
要搞这个,

一是要有测温仪,数据比较精确;

二是测试基准,是跑个圈的温度,还是ASSD测个10G的温度;

三是配置要稍微细分。比如同样是2246XT,但2246XT+VL桥   与 2246XT+ASM桥 长时间写,温度是不太一样的。
还有颗粒,高速颗粒的话,盘一般不太凉快。

网友(2023-07-11):
温度最低的就是2258 XT 2259 XT等主控,,因为这些主控支持手动把主控频率调到100或者50,,对速度影响不大。读写速度还能保持一二百兆左右每秒,对U盘来说足够了。

网友:
3271还可以吧,我玩3271玩得很多,读写没见过怎么热的

网友(2023-09-02):
高速颗粒的话,盘一般不太凉快

网友:
速度越快  温度越高

网友:
可以拍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