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有没有人知道SM3268怎么清空闪存

楼主(2020-04-03):
TH58TFT1V23BA8H,东芝单颗256g TLC,BICS3制程。想用3268清空一下。该怎么办?

网友A:
pretest一栏选中erase all blocks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test一栏选中erase all blocks就行了。

如果只是清空但不量产也是这么设置吗

网友A:
只选中红圈的选项,蓝框里的选项全取消。

网友:
你也可以试试这里,我觉得可以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选中红圈的选项,蓝框里的选项全取消。

好的,我回头试试

网友:
debug,密码1111,里面有个清空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