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大艺12V手电钻电池,买来用在我的无刷钻上

楼主(2020-04-03):
入手一个手电钻,没有电池,想想还是入一个电池试试,拿到电池装入电钻,能启动,不过电池卡不住,用点力不按电池卡扣就可以拔出来,电钻各种功能倒是没问题,同心度也不错。
这个电池的电芯不知是什么品牌,有条线还破了皮。

网友:
天蓬10C的。东成也在用

网友:
电池不错,但外壳好像与钻身不太吻合,有个比较大的缝隙。电池包容易脱落,有可能是两个卡扣与机身内侧的凹槽没有对齐,如果是这样,可以用小刀刻一刻使两者咬合。

网友:
电池可以 2.0 10c这个电钻用妥妥的

网友:
电池多少钱呢

网友A(2020-08-28):
我买的20V双电的,这电钻稳!

网友:
应该是电钻和电池型号不匹配。有些电钻电池外形一样都能用就是充电器还不通用。座充5个触点标准充电器就两个有电压其他三个空焊。快充所有触点全部有电路测量有电压,猜测是三节电池独立充电?

网友:
ICR  锂钴 1-2C  这标的真实在,这电池只能在充电宝上用吧。电钻用几回就废

网友(2020-09-28):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20V双电的,这电钻稳!

PDD  225包邮下单了一套同款,两电一充送一堆批头,付完款结果卖家诱导我退款,说仓库着火了,半个月后才能发货或者也可以发给我个6成新开关有问题的,估计是嫌价格低了不想卖了,其实这个价格还行,买来即使不用,转让也不会亏。然后我又从另一家131买了套一电一充的1008,这个1028我考虑下咋整

网友:
电池和电钻明显不是一个品牌的,楼主为啥不直接买电钻本品牌的适配电池呢?

网友(2024-12-14):
这电池壳怎拆开?

网友:
有3个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