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充电线什么材质的?居然不上锡?

楼主(2020-04-04):
真是奇怪,原本压接的。我拆掉了想焊c口,居然不上锡!换了两种锡,也试过泡松香也不行。。。横截面是银色的,貌似不是铜。不是假货线!是正品三星!

补充:35楼合理解释

网友A:
用小刀刮刮再看看能不能上锡

网友B:
有一种强力助焊液,焊18650的,可以试试。不过最好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刀刮刮再看看能不能上锡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强力助焊液,焊18650的,可以试试。不过最好洗干净。

那个腐蚀性有点强,没洗干净就完蛋了

网友C:
是不是山寨线,看着象铝的。

我拆过三星也是压接的,不过我焊上了的。

网友:
我焊过2根三星线,很好焊啊。铜线很好认,镀锡线也很好上锡,你这个,烧一下吧,铝线一烧就断。

网友:
看着挺像真的啊, 也感觉奇怪, 是不是烙铁温度太低了刚刚融化焊锡

网友D:
这种线是镀镍的,上锡很困难,要温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山寨线,看着象铝的。

我拆过三星也是压接的,不过我焊上了的。

不是山寨的,

网友:
温度调高点试试

网友:
焊台温度开高一点试试看,以前焊一种线330°死活不行,上四百度松松焊上,哦,对了,用质量好一点的焊锡丝,比如含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线是镀镍的,上锡很困难,要温度足够

如果是镀镍的,小刀刮刮应该也容易上锡

网友:
上马蹄开400度应该可以

网友:
估计还是温度问题。

网友:
有一些电线也是这种颜色的,总是不上锡,倒是挺粘松香的,我是将锡绕在线上,再用烙铁融锡

网友:
焊接过几条三星的,很容易上锡啊!

网友:
用刀用力刮,如果能刮出黄的铜再焊,如果一直是白色的那极大可能是铝线,扔了吧

网友:
山寨线鉴定完毕 ,别折腾了换一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