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国产无刷三用电锤248元一电一充加咸鱼98元无刷单机头角磨机!新增电流

楼主(2020-04-04):
拆一个国产三用无刷电锤感觉力度不错有220的功力甚至超过,做工也很不错起码对得起这个价格!但是太吃电了空载电流都在30A电压直接被拉到15V我勒个去!我那块不是动力电池做的电池组直接3秒歇菜了!无刷角磨机也不错力度比有刷的猛!98元咸鱼感觉亏了,杰克马家才TM129元一电一充了!买了才看到!大家欣赏下吧!电流表绝对准确万能表和手机充电电流标都对比过!今天并联多10节电池上去不会捏3秒就熄火了起码电锤上显示有红格!单是电流依然那么恐怖测试了三种模式状态下的电流

网友:
楼主,我要告诉你实话,你买的这两个工具都是有问题的,属于不合格产品,主要问题就是耗电量太大。正常情况,这样的电锤空载电流应该在10安培左右,负载再加上50%左右。角磨机要看转速了,6000转以下空载大约3-4安培,8000转大约7安培。如果差出太多就是有问题了。我曾经买过几个国产无刷角磨机,其中红松的就是5900转时空载4安培,质造的8200转空载7安培,后来看到红松又出了一款无刷角磨机,一套才148元,于是又买了一套,结果一测电流,空载6900转,电流12安培,肯定是有问题的。你的电锤空载到了恐怖的30安培,负载还会增加,老实讲,市面上没有几块电池可以顶得住的。建议检查一下,看看哪里有问题。不过我想厂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个人也很难解决吧。角磨机可以测一下转速,如果转速很高,比如到了一万转,那么,空载电流还不算超出太多,可以凑合用。

网友A:
还有,你的那个表头不是正规量具,准不准也不知道。建议用直流钳表再检测一下工具的空载电流,省得虚惊一场。

网友:
感觉电流有点大 角磨机电流差不多 电锤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
再另外, 30a时那个线也太细了, 拉下来不少

网友:
30a:lol:是吕线圈的吧

网友:
增大电池和机器连接端的,接触面积。

鳄鱼夹接触面积太小了,连接线也细。再试试

网友:
30A不可能吧,要么电机扫堂了,说实话这种靠模具固定的电机该淘汰了,一体式电机才是上策

网友:
600瓦确实猛,跟220伏大电锤相当

网友:
无刷角膜机头80左右吧手柄还有包胶,拼夕夕几个月前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那个表头不是正规量具,准不准也不知道。建议用直流钳表再检测一下工具的空载电流,省得虚惊一场 ...

表头准确!我用万能表还有手机充电电流表对比过!

网友B:
买了同款角磨机 还没测试过电流 按理说空载电流这么高不科学 空了测试下我的 另外我的机子负载大了会断电 松开开关重新按下去恢复 估计是应该电池的原因

网友:
好大的电流,上个12的钻头打石头看看会不会断电
淘宝好多牌子都是我这个磨具

网友:
应该是表不准,空载不可能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同款角磨机 还没测试过电流 按理说空载电流这么高不科学 空了测试下我的 另外我的机子负载大了会断电  ...

记得发帖上来对比对比哈哈

网友C:
感觉和喜利得有一拼,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和喜利得有一拼,加油

不知道5C放电的电池能不能顶得住!3并15C估计还是有点悬

网友D:
空转这电流太高了,负载还得了,这电池应该是牧田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转这电流太高了,负载还得了,这电池应该是牧田模具

嗯是牧田款!这两天下雨等天气好我再去负载测试一下

网友:
空转这电流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