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咸鱼看到一个好玩的东西,已经卖掉了,不知道买家收到货会不会崩溃。

楼主(2020-04-04):
咸鱼看到一个好玩的东西,已经卖掉了,不知道买家收到货会不会崩溃。

说是SSD,找了半天连个DC-DC都没见。刮刮乐做的太假了。

网友:
hahahaha,应该会崩溃吧

网友:
留个印,看看高手怎么说

网友:
我买下了,但五分钟之后我就退了

网友:
是固态硬盘吗?为什么会崩溃?

网友:
好奇怪的SSD,像是那么回事,又不想那么回事。

网友:
闪存芯片表面怎么像注塑的

网友:
这 flash 的边沿看着奇怪,
跟泥捏的似的?

网友:
不是行家,只能上当啊

网友:
接口就是SATA没错啊

网友:
OKG居然是TSOP封装........S7C是8CE吧,TSOP封装最大4CE,而且三星的SEC没有打在TSOP片上的

网友:
:sweat:8贴KG,贴标是512G

网友A:
这盘。。。。感觉是“曾经个真的”,毕竟那个像主控一样的大芯片本身就不便宜,刚才查了一下那货好像不是主控,是网络视频芯片,也可能是类似FPGA的东西,我猜带贴纸的也不是缓存而是第二主控(真正的主控?),但是为了掩人耳目弄成这样的,我猜容量不会超过128G,最后结论应该是某商家把一批很老旧的企业小容量SSD打标用来顶账了。
PS:我猜这种东西应该量不会少,否则商家不会花大力气改假标,应该是大工程抵债。。

网友:
旁边那排洞洞已被戳烂,不知道几手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盘。。。。感觉是“曾经个真的”,毕竟那个像主控一样的大芯片本身就不便宜,刚才查了一下那货好像不是主 ...

那大大的FPGA仔细一看,也盖标

网友:
把卖家发上来,曝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大大的FPGA仔细一看,也盖标

大神眼光就是毒。。。我看了半天才看出来奇怪

网友:
我看了半天才看出来奇怪

网友:
这刮刮乐太假了

网友:
这都能弄来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