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比亚迪G3仪表显示花屏如何搭救?

楼主(2020-04-04):
比亚迪G3仪表显示花屏,要显示的字看不清楚,原本应该是底色的黑色显示都是一些条条 ,大神们种功能显示正常,就是纯显示花屏不正常的如何救治?左边的那个仪表显示是正常,,谢谢

网友A:
比亚迪的质量不咋地啊,这个表盘晚上看起来晃眼。色彩太乱了。。

显示器坏了,直接4s店吧。

网友B:
有亮度调节吗?把亮度调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亮度调节吗?把亮度调低点。

亮度调低就更加看不见显示的字了,现在调到最亮屏幕才能看清字啊,全部都是条条的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亚迪的质量不咋地啊,这个表盘晚上看起来晃眼。色彩太乱了。。

显示器坏了,直接4s店吧。 ...

4儿子店铺200多公里远啊,不调亮都看不清右边那些条条中的字,换总成有点贵啊

网友:
进水了吗?拆开烘干一下试试

网友:
将就着用吧,或者某宝

网友:
有动手能力某宝看看,估计开始小问题多起来了,为了安全放心还是去4儿子那

楼主:
这个照片是手机近距离拍的,手机拍的图片居然很清晰能开清楚,但是用人单位眼直接看可没有这么清楚,不知道会不会是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看起来是点阵屏幕 感觉屏幕没得救了

网友C:
点阵屏排线问题,可能连接屏的部分断了
或者是屏幕升压电容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排线接触不良,手动手能力的话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阵屏排线问题,可能连接屏的部分断了
或者是屏幕升压电容问题

仔细看看了仪表里面铁架,发现里面有一个支架焊接过,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断车总电源电焊坏的?翘了几下居然没有翘开仪表盘,,,

网友:
显示屏负压驱动电源的电压不足

网友:
坐等楼主拆车

网友:
应该是受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照片是手机近距离拍的,手机拍的图片居然很清晰能开清楚,但是用人单位眼直接看可没有这么清楚,不知道 ...

先从排线处入手检查吧
这个排线是在仪表内部的
液晶本体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安装在仪表内部不受挤压

网友:
逗笑我对你有啥好处?

网友:
当年驾校学车就用G3

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个小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