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创维sk-wr9540路由器

楼主(2020-04-04):
电信送的路由器,京东上面看号称有外加功放,拆开看看是不是,瞧瞧啥芯片。
估计是我这张帖子发了之后,小黄鱼上面卖这个路由器的商家会亏死。
外包装,我这是电信版的,不像移动跟联通的有运营商标志。

再来正面,奶白色,四天线

背面正中中一颗螺丝,旁边4周用卡撬开就好了,内部有卡子不会断,塑料质量不错,这里就不拍了。
取开盖板感觉比较干净,器件都应该是在背面

5g天线是插头可以取下来,这样很方便把主板翻过来。

咚咚咚咚,发现一只螃蟹。5g芯片8812BRH带两个sky85753集成pa和lna,2*2,实测5g信号还不错,跟翻车二p打个平手。

万邦的闪存啊,25Q128JVSQ,16m的,多大也没关系,反正固件少,没得折腾。

2.4G上面有陶瓷散热器。

取下来看看2.4是啥芯片:8197FS,集成128内存和2.4G

交换芯片应该是螃蟹了,有屏蔽罩就不拆了,网上有参数,通过频率应该能推断的出来。拆了不好卖呢。
初步估计是磊科代工,应该可以刷磊科固件,如果可以实现kvr的话,那还是很值得。
最后放两张信号对比图,放在客厅,到卧室去看信号如何,中间隔一个书房,LuckRoom是2p,luckyroom01是创维9540。2p现在当ap用,过两天新设备安稳后也要出掉了。

网友:
螃蟹其实也有实力,只是固件少没人折腾

网友A:
就这做工和用料可以把缩水三贱客按在地上摩擦

网友B:
硬件性能不错,就看固件的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性能不错,就看固件的优化了

螃蟹一般没得刷吧?

网友:
刷腾达固件?

网友:
这个感觉是华为代工的。

网友(2021-07-23):
引用 网友A:
就这做工和用料可以把缩水三贱客按在地上摩擦

什么是螃蟹?什么是缩水三剑客?

网友(2022-06-14):
螃蟹不行没有可玩性

网友:
只要稳定就行

网友(2022-11-04):
创维也做无线路由器,牛B。可惜是螃蟹芯片,没有第三方固件玩。

网友(2023-02-02):
谢谢版主分享,估计创维WR9340和这差不多,都是大闸蟹一家子,俩大的,外加一个螃蟹儿子,其实螃蟹芯片稳定性是可以的,就是无线模块不加外置功放,信号比联发科的还差点,睿因路由就是坚持用螃蟹家族的拥护者,开发的刷机软件基本没有。

网友:
可惜网上买不到了 信号还可以

网友(2024-09-09):
这个路由器好像还不错,有功放,不知道中继功能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