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羡慕电子放大镜,无奈口袋空,自己作一个,省钱不费工

楼主(2020-04-04):
隔壁论坛,有卖电子显微镜了,有定焦的,有调焦的,还有卖镜头的,还有卖工业摄像机的。琳琅满目,价格从百来元到三四百的都有,但是摸摸自己口袋,比脸都光,没办法自己作一个?一则可以把吃灰的东西翻腾出来利用上,二则,这段时间闷家里两个多月,感觉快长霉毛了,脑袋不用也快成浆糊球了、三则,给自己找点事情干,防止脑萎缩,提前进入地下工作者行列,四则,还是省钱。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几年前吃灰的摄像头还有两个,翻找出来一个,才发现竟然不能换镜头,但是可以变焦,换算了一下焦距,最近镜头到物体要28厘米,焦距拉过来也放大不了多少啊。然后就又放下了。两三天后正在考虑拆一个电调焦镜头(7-23),看看是否能改装一下,突然发现还有一个复印机的定焦转换镜头(1:8),于是就尝试贴在摄像头前,大概换算了一下焦距合适距离8-10厘米,贴上之后,可以最近8.5厘米距离目标,能保持放大而且清晰。。由于复印机镜头没有固定卡位,也没螺丝等等相关的东西。加上摄像头不是可更换镜头的,所以没有螺纹,只能作一个环套上复印机镜头,然后卡到摄像机内,热熔胶侍候(我不是让大伙买热熔胶枪的,不要误会),至于是否偏心,解决办法很简单粗暴,监视器打开。摄像头打开。调短焦,显示出一个黑圈,就是复印机镜头的位置,调整亮圈在最中间没虚影。上胶粘上。等凝固即可。。。。下一步就是去万能淘宝买一个立柱式显示器托架,要双托架,这样,下面一个放摄像头,上面一个放一个7寸显示器。。

文采有限,内容啰嗦,看官请见谅,详细请看图吧。。

如果不告诉您这个图里面是什么东西,估计您会以为是下水井盖吧。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一个小音箱,看重点,音箱前的蒙布,不要看鼠标,大家都有。

然后在往后看呢?就是摄像头了。

这个就是镜头没放大时的效果

然后在放大看看音箱网格吧。

都拍照完了。才想起来忘记拍原摄像头的照片了。好吧,就给大伙看看粘好后的丑样子,虽然丑了点。但是好用清晰啊。

下面没有了。。。此处请给的掌声吧。谢谢。。

网友A:
给掌声给掌声,看到“电子显微镜”吓我一跳,感觉隔壁论坛装备发展之快令人瞠目都玩x光电显了,结果一看是ctv电子目镜,lz折腾的不错,焦是对准了,这个镜头当物镜还凑合,畸变可以忍受,但是吸光防反射处理没做好,四周有蓝边~

网友B:
你这有通过电脑么?想弄一个,模拟视频怎么接到电脑上?我直接插USB不行。坛友说要用聊天用摄像头。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做的很好。

网友:
图像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么一来,我也有兴趣了,改天也用零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有通过电脑么?想弄一个,模拟视频怎么接到电脑上?我直接插USB不行。坛友说要用聊天用摄像头。 ...

你图片中的这种摄像头。是必须要电脑驱动才可以显示的。所以光学镜头无论怎么改,成像系统还必须软件支持才可以。。
我用的是模拟摄像头,直接出视频信号的,如果想在电脑显示器上显示,可以去淘宝搜索关键词『同轴转VGA』就能找到转换器了。价格大概四五十元一个,这样就可以把视频信号转成VGA信号在显示器上显示了。。
另外,有部分显示器是带视频信号输入的,可直接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掌声给掌声,看到“电子显微镜”吓我一跳,感觉隔壁论坛装备发展之快令人瞠目都玩x光电显了,结果一看是c ...

这个也很无奈啊。。光圈。焦距什么的,都不能手动操作。。其次。这个外接的镜头也不是专门设计的。。能用就不错拉。呵呵。

网友:
老款摄像头,不知道是多少像素的?

网友:
大约有720P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图片中的这种摄像头。是必须要电脑驱动才可以显示的。所以光学镜头无论怎么改,成像系统还必须软件支持 ...

直接av采集卡就行了,十块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掌声给掌声,看到“电子显微镜”吓我一跳,感觉隔壁论坛装备发展之快令人瞠目都玩x光电显了,结果一看是c ...

请教普通监控机上那种小镜头 罗纹是什么规格
里面透镜一般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很无奈啊。。光圈。焦距什么的,都不能手动操作。。其次。这个外接的镜头也不是专门设计的。。能用 ...

明白你的意思,焦距之类的要靠碰,直接满幅焦距还正好的不好碰,焦距不合适的非要用得加缩倍或者增倍镜和伸缩桶去调。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我是说你的“镜头”(物镜)内部和cmos之间没做好遮光和吸光防反射处理,例如你的镜头和摄像头之间交接处只用ab胶粘死,没做遮光处理,这样外部光线会影响成像,内部“镜头”壁要加延长螺纹吸光延长桶避免杂光反射。我给佳能单反做的电子目镜转接桶也没用透镜,但是吸光防反射做好了,比你这个效果要好很多,没有紫边蓝边虚边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普通监控机上那种小镜头 罗纹是什么规格
里面透镜一般是怎么配置的?

这个问题太宽泛无法回答,螺纹规格可以自己拿卡尺量,主要测量好螺距,直径有点误差问题不大。透镜怎么配置就得自己看或者问厂家了,没标准答案。做这个牵扯到很多光学知识,业余情况下很难有理想效果,除非像楼主这样碰巧遇到一个整合适的搭配,其实lz这个等效放大倍数也很有限,自己想随便找个摄像头改改就能达到好效果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宽泛无法回答,螺纹规格可以自己拿卡尺量,主要测量好螺距,直径有点误差问题不大。透镜怎么配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D:
这个只能显示图像,放大后不清晰,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焦距之类的要靠碰,直接满幅焦距还正好的不好碰,焦距不合适的非要用得加缩倍或者增倍镜和 ...

是的是的。。做好以后也是才发现的。。两镜头之间应该加防反射垫的。但是当时没考虑那么多。二则实在不舍得剪掉一个黑条绒。等粘好了。才想起来(其实是看到您说的才想起来。呵呵。谢谢)。就这凑合吧。。反正也不是常用的东西。。偶尔玩一下两下的小器件。。
这几天考虑买个台架。然后镜头固定,在架子上面在装一个10寸的显示器。。按键已经引出来了。这样调焦就方便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显示图像,放大后不清晰,没有效果。

在10寸显示器上。把不足1毫米的格子放大三个占满全屏,还想放多大?如果放大到一百多倍还说看不清,那就不是镜头的事情了。要佩戴近视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有通过电脑么?想弄一个,模拟视频怎么接到电脑上?我直接插USB不行。坛友说要用聊天用摄像头。 ...

淘宝有usb视频采集器

网友(2020-10-10):
隔壁是什么鬼?

网友(2023-06-21):
我这拆了个模拟的摄像头能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