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QLC,之前买的赛帝曼克128G优盘换新

楼主(2020-04-04):
双十一40不到入手,到手发现SM3281+INTEL QLC
写入很坑很坑,量产后只有110G了,于是清空后申请只换不修(运费没有给回我)
换回来的是3268+闪迪 TLC
读取70,写入有开心缓存60M,缓后20M
请问有没有量产过这个的老哥说说量产后速度会不会有提升?

慧荣量产工具查看有110个坏块,勉强及格吧

网友A:
网购便宜货都是经过细加工专门量产优化的,质量很难保证。

网友:
我买的也是qlc那个版本的,固件自带病毒,用一段时间U盘开始自己出现病毒,在过一段时间强制格式化对吧?他们的生产的机器连中了病毒都不知道真是的,看评论好多人都这种鸡经历,你这换成3269+tlc,从颗粒角度,应该是赚了,但原配的3281我觉得更棒,读取速度很高

网友B:
另外量产后应该是117g,少了是你自己定义的bin级别之间的幅度太大,我都是大概是设一个上限,然后每个级别相差500m

网友:
128G,SM3268AB+NW757,量产后变成了256G。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C:
已经放置约一个月,测试没问题

网友:
校验测试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量产后应该是117g,少了是你自己定义的bin级别之间的幅度太大,我都是大概是设一个上限,然后每个级别相 ...

和Bin没啥关系,我开了锁bin直接报错,给范围只开最小的113888这个容量
而且量产出来写入文件会卡很久,比之前还要久,大概600M能卡上3分钟才继续写入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牌子的吧,是的话那只能说运气好了,毕竟对方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U盘用的什么料,我记得这个U盘很难拆,不像手提板那样把卡壳抽出来就行
好像是用个塑料卡住了,反正我是不知道怎么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放置约一个月,测试没问题

我这个肯定是128的,单片32x4,想开出256不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量产后应该是117g,少了是你自己定义的bin级别之间的幅度太大,我都是大概是设一个上限,然后每个级别相 ...

个人建议清空去换个新的,他们应该是QLC这批货都卖完了,只剩下TLC了,QLC的写入断续是真的不能忍,即使他的读取速度再快,未响应还以为U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购便宜货都是经过细加工专门量产优化的,质量很难保证。

这些U盘都类似于DIY
板型是公版,质量取决于闪存,金士顿之类的用原创闪存但是速度慢价格且贵,杂牌的话可能用拆机之类的闪存这个看脸,运气好摸到MLC的话还是可疑的,但是摸到QLC在没有正常的固件下(因为QLC再怎么烂在固态上也不会出现写入未响应的情况),算是运气最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量产后应该是117g,少了是你自己定义的bin级别之间的幅度太大,我都是大概是设一个上限,然后每个级别相 ...

老哥你也可以等3281的QLC固件成熟了再搞,因为固态用QLC全盘写入也不会出现写入未响应的状况的,QLC也不存在什么黑片白片(成本低廉没必要)
QLC=基本原厂,价格低廉,做U盘写入速度感人,得等正常固件
TLC=拆机&不知名片,价格低廉,写入不断速,固件成熟

看取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建议清空去换个新的,他们应该是QLC这批货都卖完了,只剩下TLC了,QLC的写入断续是真的不能忍,即使 ...

哎,现在邮费也得10块吧?一旦回来还是qlc就真不值了呵呵,我这U盘很多,不打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也可以等3281的QLC固件成熟了再搞,因为固态用QLC全盘写入也不会出现写入未响应的状况的,QLC也不 ...

qlc我的理解是体质再差,也应该很新,暂时可以一用。另外,固件更新吧,我一直在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现在邮费也得10块吧?一旦回来还是qlc就真不值了呵呵,我这U盘很多,不打算折腾了 ...

菜鸟上门我这五线城市八块,有券的话能更便宜,QLC真说不准,我觉得我这个也不算高速,读取都没有破80,现在运费还没退我,我投诉到12315那边了,当时要求他们负责来回运费(一年只有一次的只换不修是商家付来回运费的),他们要我付来回运费不然不换,我直接投诉工商了,然后顺便找了下客服,之后他们就贴个申通把换新的发回来了,可能我发回去的顺丰运费客服是找不到他们要了,所以还是等工商的处理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鸟上门我这五线城市八块,有券的话能更便宜,QLC真说不准,我觉得我这个也不算高速,读取都没有破80, ...

3281+qlc,写入10,读取破百,用来当游戏只读盘,我觉得最合适。顺便祝你折腾成功,我现在是没那个精力了

网友:
这个赛帝是真的辣鸡,我拆出过镁光sg的大s

网友(2020-09-30):
买了一个512G的,想知道咋拆的。。。经常卡死太受不了了,想拆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