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网购的天兔一转二插座

楼主(2020-04-04):
给了四块红包,不知道干什么,就买插座了,标的2500W,可拆开后,1000W都够呛,线太细,

网友:
用粗一点的线改一下还能用。

网友:
这个也买了,用来给手机充电用还是挺好的,其实,就算是5A,这个线应该也够了,毕竟比较短,不过还是小心为妙,短时间用也可以,长时间还是换个大厂的品牌的吧,

网友:
用来给手机充电用还是挺好的,用在小功率上还行

网友:
目测拼夕夕

网友:
这种东西的线的很细,不能用大功率电器。

网友:
这焊接的工艺,为什么不把多余的头剪了

网友:
同款路过,一块钱到手,充手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上2500瓦,线损1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