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快克303B焊台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04):
最近收了几台二手的快克303B焊台,又收了两个原装手柄,但是似乎都有点小问题。这个焊台加热是很快。但是其中一个偶尔开机会显示SE错误。还有就是开机加热一下立刻就断电然后又加热又断电,不知道是不是电源保护了。各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吗。本想替换掉原来的936没想到麻烦来了。

网友:
大概线路接触不好吧,不懂帮顶

网友:
偶尔SE错误,可能是手柄接触不好。加热断电,这个有点复杂,可能主控板,可能是电源。

网友:
加热断电可能是电源过载啦!

网友:
大概线路接触不好或者保护吧,不懂帮顶

网友(2020-10-23):
一般是接触不好,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