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搞了块收音机电路板 但有问题 帮看看

楼主(2020-04-04):
用的是4节1号电池  这机也可以用插电电源
电容爆了一个   开机后圈中 温度很高  尤其是哪个芯片秒烫     mp3正常    收音机开最大音量才有点点声音  只有沙沙声  没台   求解

网友A:
8002常用的功放芯片,电容短路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2常用的功放芯片,电容短路烧毁

我换了8002了   爆了的电容也换了  开始正常  但几分钟后又不行了  8002到是不热了  那2个m6还是热

网友:
二极管都热,,还有过流的地方

网友:
电解电容漏电

网友:
螺丝旁边背面的电解和那个稳压三极管检查下

网友:
看看扬声器是不是坏了(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