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最新版 群联PS3111 固件刷新工具 s11-flasher-clean

楼主(2020-04-04):
最新版 群联PS3111 固件刷新工具 s11-flasher ,编译日期是2020.03.15,试了下,刷新后使用信息会清除重置。其余功能自测。看了下下载要扣分,那是论坛的锅,我没设置。

网友:
这是默认改了earse all参数的工具,还有些很有趣的功能

网友A:
我的影驰120G的硬盘挂了 就是群联PS3111的主控 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一个晚上没关机就蓝屏了 无法进入系统 无法格式化

网友:
ps3111没啥好玩的

网友:
好玩啊 只要硬件没问题 软件一刷就翻新

网友B:
楼主,这个工具能不能把SATAFIRM S11的硬盘名改掉?

楼主:
最近小设备多。,年前搞了4个msata 64g。到手都是群联,不刷新我手痒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工具能不能把SATAFIRM S11的硬盘名改掉?

说明文件里面有说明啊,怎么改,什么位置都告诉了,有些东西就算是乱码应该也能看明白啥意思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明文件里面有说明啊,怎么改,什么位置都告诉了,有些东西就算是乱码应该也能看明白啥意思吧
...

不是乱码,是俄文

用WORD打开,复制翻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明文件里面有说明啊,怎么改,什么位置都告诉了,有些东西就算是乱码应该也能看明白啥意思吧
...

您指的是“phison_fw_convert.exe”这个程序吗?我一打开就闪退。是不是要将ps3111的固态硬盘做系统盘才不会闪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乱码,是俄文

用WORD打开,复制翻译

这个0X147C34 model name是smart里面的,不知道怎么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乱码,是俄文

用WORD打开,复制翻译

我知道是俄文

我的意思是就算是乱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指的是“phison_fw_convert.exe”这个程序吗?我一打开就闪退。是不是要将ps3111的固态硬盘做系统盘才 ...

修改编译好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0X147C34 model name是smart里面的,不知道怎么修改?

这不已经告诉你修改文件的地址吗?
修改编译好的固件刷新升级程序的0X147C34这个位置

16位编译改写,用UE、WinHEX之类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改编译好的程序

明白了。可是之前用影驰的官方升级软件,升级过一次固件,升到最新版本sbfm21.3了。现在再按照以前成功过的方法刷固件,结果刷遍了sbfm2X.X都失败,现在没有头绪

网友:
ps3111 s11 flasher 新版能传我一份吗?421879687@qq.com

网友:
能使用么 ,手上有几个不能正常格式

网友:
需要啊,这联想的SL700刚刚发烫差点挂了

网友(2020-05-12):
引用 网友A:
我的影驰120G的硬盘挂了 就是群联PS3111的主控 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一个晚上没关机就蓝屏了 无法进入系统  ...

能通过软件刷固件修复。我刚黑屏丢失分区注册表,下载了些程序就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