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了卡槽把简易MP3给拆了

楼主(2020-04-04):
想自己做个读卡模块,需要tf卡槽,于是开拆

得到小电池和若干器件

拆光了

锯下卡槽,但是一看接线真的乱,不如花钱买一个舒服,才1块多
扔一边了

网友:
山寨无极限,牛屎主控片
反正也不是什么好鸟,拆了不可惜

网友:
居然是牛屎

网友A:
这玩意音质扎样啊?

网友:
我这之前也有一个,只能说是能响,留着也没用

网友:
又见牛屎
恶心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音质扎样啊?

见楼下回复

网友:
牛屎音质肯定很“好”

网友:
牛屎很黑啊哈哈

网友:
这卡座也不通用,有7线的,8线的,还有9线空最后一线不焊的,早个7线的,二年了都没碰到。

网友:
没想到从零几年引脚正方型芯片,缩水成软封装圆形。按键比佳明手持机和三轴稳定器摇杆要耐用些,锅仔片不回弹可更换,接触不上可加一点点导电银胶。

网友:
也算物尽其用了,这玩意很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