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移动光猫吉比特pt939g

楼主(2020-04-04):
不知道还能干啥,我家是联通网络,

网友:
这方案好像是假千兆,一个千兆lan口 三个百兆口,真实性能不到千兆但两百兆搓搓有余

网友:
路过,看各位大神发表意见

网友(2020-09-03):
MTK的方案,在联通的宽带上一样可以用,手动配置参数即可

网友:
不错了,挺不错这种,好歹自带双频WiFi,发热量太大,不建议开启

网友(2022-04-14):
pt939博通温度高哇5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