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青米插线板拆解

楼主(2020-04-04):
好像看了一下,好像没人拆解青米插线板(估计自己看漏了)。买了两个都是咸鱼上买的,价格19块也还挺优惠。做工方面挺不错的,话说应该是小米旗下的产品吧。

开拆,取下底部4个橡胶垫,4个三角形螺丝。没拆前底部挺严丝合缝的,里面还有6个卡扣。

内部做工真心不错,至少比市面上的大多数好很多。开关内部也带LED指示灯。

Led的功耗也还好,控制在0.3瓦以下。本来还想打开串点电阻或二级管在里面。

网友:
功率表不错 多少钱撸的?

网友A:
Led的功耗会有这么大吗   我一直以为可以忽略不计的   毕竟现在的手机充电头在不充电的时候都是没有耗电的(太低了检测不到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功耗会有这么大吗   我一直以为可以忽略不计的   毕竟现在的手机充电头在不充电的时候都是没有耗 ...

家里插座凡是打得开的,我都加窜了电阻在里面。控制在0.1瓦以下。

网友B:
那撬痕是自己撬的还是卖家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撬痕是自己撬的还是卖家搞得?

拆时自行已弄的

网友:
铜看起来很厚

网友:
类似飞利浦找其他厂子生产,授权一个商标,铜片用料不错。好像前几年网上看到过青米笔记本电源,一根特殊的双USB线输入,USB鼠标头里面有通讯芯片,转笔记本电脑20伏直流头,里面结构是三次电源,二次隔离降压到20伏,再通过buck非隔离降压到5V普通慢充,通讯成功后变成20伏二次电源笔记本供电模式。

网友C:
这功率计有没有16a的
能到三千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功率计有没有16a的
能到三千瓦嘛

没有的,最大2500

网友:
跟小米的插线板没什么区别,插线板还得是公牛的。

网友(2020-05-24):
良心品质 用料扎实

网友:
请问楼主的计量插座是哪个品牌型号的?想买个支持0.5W以下的,暂时就看到胜利的VC470支持到0.2W,价格有点小贵,做过很一般

网友:
隔壁视贝19元还带usb的插板

网友:
这个开关貌似带过载断电保护

楼主:
普彩电力监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