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6p拆修阴阳屏

楼主(2020-04-04):
这次换后摄像头,顺便把阴阳屏修了。

网友A:
咦?这个是怎么修的  换个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这个是怎么修的  换个背光?

不是背光,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什么问题会导致,求教

网友:
少见 一般这样都是屏幕有问题 这个屏幕好的 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背光,主板问题

升压电路没有工作?这个能排查出来具体故障元件的是真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