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日老生常谈--电扇调速之奥克斯遥控风扇

楼主(2020-04-04):
       这个话题是老生常谈了,去年夏天我也写过帖子,关于电扇调速的,去年使用的是一台非常老旧的鸿运扇,还是别人扔剩的,被我捡了。改造后凑合能用,今年马上进入夏天,提前买了风扇。
       图便宜买了奥克斯遥控风扇,3速,3档风型选择,特价60块钱。看着真便宜,好像掉馅饼,结果质量真不行,能省的地方绝对省,整体很轻,比我的艾美特差很多,风扇运行后电机噪音大,塑料壳体共振噪音大,风速硬,风型选择就是间断吹风,不算柔和。噪音也没明显减少,这样夏天晚上吹够难受的(家里虽说有空调,但是开一晚上第二天起床必定头疼头昏沉沉的,空调倒不是便宜货,二级能效变频)所以就空调开半晚,电扇吹整晚这样,第二天不会很累无力。

       下面开始说正题风扇是奥克斯fs1605rc  60w的,

整体样式

      看着很小巧的,比一般落地扇低,比台扇高,正好对着床吹,可以的。

面板样式

  图歪了, 上面是led灯显示电扇状态,下面依次是 开关/风速、摇头、定时、风类、关机。 开机关机是两个不同的按键。带遥控器

下面开拆  线路板正面

标记很清楚,黑色芯片块型号是  BEC BA8206BA4 /1903m02a6
背面

  后面还有个电容,应该是风类选择用的

电容型号 1uf  J 275v AC

电机的启动电容是1.5uf 那个忘了拍了。

   去年的经验是普通机械风扇  改善方式 就是 定时器并一个2uf以内cbb电容,或者是启动电容处并一个相同容量的电容,亦或者是在进线L上串一个2uf的电容,今年改造前又搜索了好多看到关于带遥控器的风扇改造可能略有问题,进线串电容可能导致机器就不启动,或者是遥控器功能异常了,去年我改造完鸿运扇后,也打算把我那艾美特给改了,那个电扇确实好多了,线路板上有2个小电容,在进线处串电容后,机器确实不启动,那个机器壳体空间还狭窄,就放弃了。 这次奥克斯花瓶型的壳体,空间略大,另外就是这个便宜,瞎改坏了不心疼。 在搜索中看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在公共端串一个电容,也可以起到降速的效果,正好这个线路板标示清楚,找到com点,在上图电容下面那个空焊点处,我已经把原来的线拆下来的。

图中红色表笔处就是com点,临时串上2uf电容试一下。速度明显好多了,低速挡就是微风拂面,好舒服

正式安装。

焊接好,做好绝缘,把电容用热熔胶固定到壳体最深的地方,合上盖子,完美, 因为风扇还有保修,就没有在壳体开孔安装切换开关了(开关作用切换电容和无电容状态,使风速为原机三挡风速,和微风三速状态)

   串联电容参数, 切记两端并联上一个1M的电阻进行放电,不然拆装维修时可是要被电的

改装到此完成,改装完后遥控功能正常,风速明显降低,电扇的噪音略微下降。  这次不是瞎折腾了,有点作用了

谢谢各位观赏,供需要者借鉴,如有问题,请指正。

网友A:
这个电路板子用的是阻容降压供电,板子后面那个1UF/275V电容就是降压限流电容。有条件的话,该电容更换为耐压630V的更经用。
如果机子是机械调档,直接在电流输入端串个电容,又或者串个1N4007就能实现降速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板子用的是阻容降压供电,板子后面那个1UF/275V电容就是降压限流电容。有条件的话,该电容更换为耐 ...

多谢回复,
串一个1n4007 都可以?不会特别烫吗?我小白,只在剃须刀上面用过,发热挺大的。交流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串一个1n4007 都可以?不会特别烫吗?我小白,只在剃须刀上面用过,发热挺大的。交流没试过。 ...

1N4007为额定电流1A,反压1000V的整流二极管。220V的交流电压下过电流1A,至少都得有200W吧。一个小风扇有多大的功率,当然不在话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N4007为额定电流1A,反压1000V的整流二极管。220V的交流电压下过电流1A,至少都得有200W吧。一个小风扇 ...

确认试过吗?要不你先试试你加风扇?
串联4007那给电机的可是脉动直流电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试过吗?要不你先试试你加风扇?
串联4007那给电机的可是脉动直流电了哦?! ...

当然试过啦。在鸿运扇上用了多年,加个开关,把四档变八档。在不是过年时候领导要求清垃圾,还可以拆个机给大伙看下。

网友C:
现在新出的这些落地扇噪音都很大,家里有个10多年前的艾美特6档遥控落地扇,6档最大风还没有志高1档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出的这些落地扇噪音都很大,家里有个10多年前的艾美特6档遥控落地扇,6档最大风还没有志高1档吵 ...

对的,我家还有台30年的老长城  fs7-40 电扇,比现在电扇静音多了,金属扇叶的。

网友(2020-07-23):
奥克斯做工还是可以啊,最近风扇也坏了,正准备买个就它了

网友(2020-08-28):
学习到了,我也是最低一档睡觉的时候还是偏大。

网友D(2021-04-03):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板子用的是阻容降压供电,板子后面那个1UF/275V电容就是降压限流电容。有条件的话,该电容更换为耐 ...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的奥克斯风扇电机坏掉了,换了个新电机。现在问题就是风太大了,把板子后面那个1UF/275V的电容换成什么规格的可以降低风速?谢谢!

网友E(2022-06-25):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的奥克斯风扇电机坏掉了,换了个新电机。现在问题就是风太大了,把板子后面那个1UF/ ...

并联一个2uf的400v电容。肯定降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联一个2uf的400v电容。肯定降低很多。

谢谢,最后我就是这么解决啦

网友:
风扇降速,在电机启动电容串联一个同容量电容,或者直接根据需要换一个比原来容量小的电容就可以了,在进线串联电容,人为整体降低电压了,会导致工作电压不足,工作不正常。

网友:
可控硅电子调速器,为什么会有嗡嗡声啊?以前的电感调速器好像没这个现象,电感式的现在不好找。

网友(2023-01-23):
自然风硬确实正常,这种专用芯片是遥控风扇刚出来时候用的,后来单片机普及了,好一点的牌子都不用了,只有这种便宜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