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最近DIY助听器很火,网上找了个国外网友DIY的电路,带频率校正(MC34119)

楼主(2020-04-04):
看上去蛮高级的,据说有频率响应校正还有AGC神马的,我也不懂这些,有坛友有兴趣DIY一个出来比较一下效果吗?

MC34119是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一款小功率音频放大集成电路。该电路适用于电话(例如扬声器话机)上的小功率音频放大器。它可以在低电源电压的条件(最低为2V)下以最大的差动输出方式驱动扬声器,不需要耦合电容。开环增益可达80dB,闭环增益可通过二个外设的电阻设定。内有一个芯片界入端使输入信号掉电或对输入信号静噪。

这是国外网友对这个电路的评论:

这是国外网友DIY的实物:

原帖地址:https://radioskot.ru/publ/unch/karmannyj_slukhovoj_apparat/6-1-0-627
坛友DIY讨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722
这里有另一位国外网友对上述电路进行简化的版本:
http://sxlab.info/sluhovoj-apparat/
http://sxlab.info/sluhovoj-apparat-chast-2/

免M下载通道: https://pan.baidu.com/s/1ivOUinBVk1r7vpBv0k29Ww 提取码: eqiw
附件是国外网友DIY的项目文件,网址是:https://musbench.com/e_audio/Hearing_Aid.html 所用到的部分未标示的零件型号如下:
晶体管Q1,Q2,Q3-BC546,BC547,BC549(好像是这三种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貌似有人推荐使用BC547)
晶体管Q4-2N7000
二极管D1,D2,D3-1N4148

网友A:
个人没设备的情况下做不了校正

网友B:
用贴片应该可以做得小点,请大佬出个套件呗

网友C:
竟然是用pcb板做外壳,有点意思

网友:
看来都是能人,永不沉没的DIY助听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用pcb板做外壳,有点意思

有兴趣做一个不?新增加了一个附件,里面有电路板文件啥的,具体我也不懂也没软件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贴片应该可以做得小点,请大佬出个套件呗

如果我来做的话,指甲盖大一点应该够了

网友D:
做好了就不再投入精力研究了,助听器电路可以非常复杂,也可以很简单,能够做到实用、可靠、续航时间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兴趣做一个不?新增加了一个附件,里面有电路板文件啥的,具体我也不懂也没软件打开 ...

哈哈,有心无力啊,留给高人做吧

网友:
洋人的理念还是靠谱的,只是这是30年前的思路了,现在是微型SOC了,智能化了。智能降嘲,自动音量平衡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个人没设备的情况下做不了校正

   同感。一般做这个东西的人听力都基本正常,只能凭想象去揣摩听力损失的状态。

   而要对得起这个电路结构,显然必须对使用者进行“听力”分析,然后再调整补偿频段,所以不能完全按照原电路

参数照搬。要做到这些,业余条件下是有较大难度的。

网友:
看着真不错。有时间组装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好了就不再投入精力研究了,助听器电路可以非常复杂,也可以很简单,能够做到实用、可靠、续航时间长就行 ...

这个电路有一个AGC电路,可以自动调整音量大小,这点我觉得比较实用,你可以研究一下把这部分功能加到你那个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感。一般做这个东西的人听力都基本正常,只能凭想象去揣摩听力损失的状态。

   而要对得起这个电路 ...

是的,频率部分个人没有专门的设备没办法调整,但是AGC电路我觉得比较实用,可以研究一下加到你们做的那个版本里面也是极好的

网友:
made in China的Nokia:lol:

网友F:
助听器最关键的是弥补听力缺失的那一部分频率范围,不是所有频率都放大,这个必须到医院等专业设备人员才能测试出。
模拟电路应对复杂的调音要比较多的器件,早期音响设备里那种多段均衡器就是器件的堆积,且频率数值固定。

所以现在的助听器所谓的几通道可以理解为对应着几个频率的处理能力,使用DSP和算法可以大大简化电路设计,音响设备中的DSP声音处理器早就是大行其道了。
论坛中这个自制的助听器最可取的是电路简单一装就响,且TDA2320A(注意要带A,不带A的是红外信号放大器芯片,性能差)这枚老芯片性能足够优秀,在3.6V低压供电下静态电流0.8mA,1khz输入噪声电压9nV/√Hz,算是很低的了,参考一下NE5532  1khz输入噪声电压5-6nV/√Hz,TL084  1khz输入噪声电压18nV/√Hz。

缺点就是没有做频率均衡,没有AGC。没有AGC还可以克服一下,没有频率均衡就要再次升级了。简单的升级就是只放大语音频段的信号,典型的如模拟电话信号的频率范围为300-3400Hz,我们只放大这一段信号以解决与人沟通交流的问题。复杂的升级可以参看下面这个TDA2320A器件介绍中列举的一个三段均衡电路,简单的区分高、中、低分段调节放大。

正规的佩戴助听器做法是:
1.去医院等专业场合做耳朵测试听力,搞清楚到底缺失了多少分贝的听力,缺失了那些频率,我理解为与频谱分析类似;
2.按测试结果选择助听器,全频段放大的助听器肯定不可能适应所有人。

业余条件下做个适用的助听器是可能的,需要有专业的听力测试结论书以便对证设计电路,搞2个到3个频率点增强或衰减是可行的,优先确保300-3400段语音听力达到正常线,至少要有示波器等必要的仪器检验放大的频率段是否是需要的,各种单阶、二阶、三阶带通陷波电路很多,只是限于成本和体积问题,不一定都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助听器最关键的是弥补听力缺失的那一部分频率范围,不是所有频率都放大,这个必须到医院等专业设备人员才能 ...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用Multisim模拟了一下这个频率矫正电路的频率响应,没有MC34119的库,找了个运放AD824替代。

电路放大倍数约22倍,中心频率在2.5kHz,图中频率数不是整数原因是虚拟仪器限制了。

低端510Hz时放大倍数降为2.5kHz的一般约11.3倍。

高端10.1kHz时放大倍数降为2.5kHz的一般约11.3倍。

网友:
谢谢分享。。。。。这正是我希望的助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