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这几个火花塞烧的怎么样?火炬铂金的,跑了3.6万公里

楼主(2020-04-04):
TORCH火炬铂金的,跑了3.6万公里

网友:
小时候经常见这些火花塞
长大了就见不到了
全部是电动车了

网友:
电喷车不存在混合比的问题

网友:
烧的不错啊,既然拆下来了,微调一下间距,再跑3万

网友A:
有两个看起来漏电了

网友B:
3万多就换了?有点浪费啊。铂金火花塞8万没问题

网友:
有啥故障么?一般10w8w公里不是梦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万多就换了?有点浪费啊。铂金火花塞8万没问题

没这么夸张吧?厂家自己都只宣传4-6万公里。能用跟状态良好不是一回事吧

网友:
积炭很严重,换的有点早,我都是10W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万多就换了?有点浪费啊。铂金火花塞8万没问题

主要是侧电极烧蚀变窝沟,这个一般在4W公里左右出现。

网友:
3W5打不着了,换。

网友:
11.5W了,还在用,没问题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铱铂金的,铱中央电极,铂金的侧电极,如果车况没问题10万公里以上。

网友:
12款福克斯1.6 火花塞工作正常

网友:
除碳剂原液泡30分钟就能恢复如初,只要不漏电就可以再战3W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铱铂金的,铱中央电极,铂金的侧电极,如果车况没问题10万公里以上。 ...

不是铱铂金的,查询了下购买记录,是单铱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看起来漏电了

请问哪里看出来?

网友:
燃烧不好,积碳严重

网友:
火花塞尖头如果正常,放电极周围是铁锈色就没什么问题。
你这个火花塞上有片状能剥落的黑色物质,说明积碳太严重了,3个螺丝上面尾部有黄色油迹,说明密封性不好了,可以更换了。

网友:
主要是看电极(产生火花的两个点),你的这个基本问题不大,就是最后一一个(第一张图)有点奇怪,是拍照变形了?应该把两个电极中间拍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