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电热水器中的小电源

楼主(2020-04-04):
朋友拿来一个电热水器中的小电源,仔细看还是个线性电源,一个工频变压器,滤波电容,7805芯片,有5V输出,板子背面有贴片式的整流二极管。还有一些控制电路,没什么用,5V的输出不错,能利用一下。正好有一个数码万年历电子挂钟,原来的电源坏了,电源板让我拆下去了,接上看看,以前看到有的坛友的钟2020年的日历调不出来了,也看看我的好用不,接上后能调出来,电源也不错,用了4个小时没问题。钟我就不拆了,以前坛友有好多拆过。

网友A:
利用至上,爱好者之举。

网友B:
费电,还不如随便用个USB充电头接上

网友C:
变压器费电,换开关电源可以省电,我家的前几天被我改了

网友:
居然是工频变压器

网友:
热水器常年24小时通电一般都是用工频变压器的。

网友:
用的应该是LM317

网友D:
老大:你是什么地方啊,室内都有28度。

网友E:
这电源很靠谱。

网友F:
找个手机充电头,一A的足够了,工频变压器不适合24小时通电。

网友G:
用充电头省电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至上,爱好者之举。

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电,还不如随便用个USB充电头接上

谢谢,我只是临时试试,不是长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费电,换开关电源可以省电,我家的前几天被我改了

谢谢,这个表暂不用,等用时找个开关电源,只是临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你是什么地方啊,室内都有28度。

地热,我的钟表放地上了,哈尔滨室内这个温度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很靠谱。

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手机充电头,一A的足够了,工频变压器不适合24小时通电。

感谢关注,此电源只是当一个临时电源用,钟表用时,同意你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充电头省电一半

感谢关注,看来开关电源更省电。这个电源用在收音机能更好些。

网友:
太费电了,我是改3只18650并联加充电板 一年充一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看来开关电源更省电。这个电源用在收音机能更好些。

是的工频电源用在收音机,功放机上比开关电源好,干扰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