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优利德UNI-T UT58C万用表........

楼主(2020-04-04):
拆个优利德的UT58C万用表........

拆很容易........

安装上去花了不少时间呢........

大师们看看咋样呢........

拆个优利德的UT58C万用表........

楼主:
图片可以放大的呢........

沙发是俺的呢大师........

网友A:
个人认为,用九伏电池的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用九伏电池的就是垃圾

应该是各有各的好处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用九伏电池的就是垃圾

不能这么说,好多好表也是用9V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各有各的好处的把.......

好处基本就是用来锻炼身体,把电池抠出来在装回去,如果不在乎价钱。

网友:
与ut58a相似,排列整齐

网友:
那么大颗牛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用九伏电池的就是垃圾

Fluke 87V已经哭晕在厕所。

网友B:
9V基本不漏液,电量足用的久
3V基本会漏液,电量少用的快
我尽量会买9V的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V基本不漏液,电量足用的久
3V基本会漏液,电量少用的快
我尽量会买9V的表 ...

9V电池漏液风险低是事实,但电量可并不足,应该是电量低、价格高才对,属于淘汰对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9V电池漏液风险低是事实,但电量可并不足,应该是电量低、价格高才对,属于淘汰对象了。 ...

几元一块,用3——5年,不算价高吧  3V漏液基本无解,很难折腾

网友D:
什么价格入手的,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价格入手的,做工不错

大概70-80左右吧......

原价要150左右呢......

网友E:
竟然有两块PCB,小的PCB有没有拆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70-80左右吧......

原价要150左右呢......

半价啊,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有两块PCB,小的PCB有没有拆下来看看

小的拆了呢......

忘记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价啊,哪买的

垃圾狗东上买的呢......

网友F(2020-07-28):
开关旁边的钽电容型号多少老铁 我的电容烧了不知道型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关旁边的钽电容型号多少老铁 我的电容烧了不知道型号多少

黄帽旁边那颗钽电容?16v22μF,坛里就有拆机图。还发现最早这颗电容是普通电解,后来是固态电解,再后来才是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