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IP6518充电板详细测试结果

楼主(2020-04-04):
首先感谢好坛友xljxlj帮忙画的PCB文件,然后自己买了各种零件开始了组装,昨天终于最后的板子到货了,然后自己切了一片下来焊接测试下是否正常使用,结果很意外。首先,忘记自己的5AUSB母座固定脚在后面,告诉坛友是前面的,哎,,自己不仔细看只能边上刮一刮固定一下了,然后忘记告诉他需要加个保险贴片,虽然没啥用,但是好歹有比没有强。再说说这个测试结果吧,首先PD协议在最低电压11V左右就能正常协商,(备注一下,被充电的电池电压必须低于输入电压,IP6518充电会产生1.3V左右的压降)输入电压在22V及以上就能正常输出20.2V的最大电压,芯片最大电压为34V,超过34V电压后会无输出。在电压小于22V的情况下根据PD协议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小1.3V左右。芯片最大电流为3.3A,超过这个值就会重新协商(我可怜的华为FCP协议虽然协商上了但是没法用,电压4.2V电流增大到3.3A就又重新开始协商了)另外电感假如使用一体封装大电流这种的话没有必要使用1770(这玩意太贵了4块多一个)嗯我买了151508封装的完美使用(买多了,有需要可以卖点给大家,卖1.5元一个)估计用1265电感应该也没啥事,不过看去会小好多没这个大的好看。

备注一下,笔记本电池电压为14V的惠普笔记本就需要输入电压在16V才能正常使用PD充电,不然是协商不上的。电池电压在8V的谷歌笔记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11V就能协商上PD。

另外打个广告,22UH电感真的买多了,有需要来买,低价出,一盘包邮 151508电感不比1770电感差多少才卖1770电感3分之一价格。有没拆封的整盘

网友:
我觉得今后的手机需要大电流充电,这种IC很快过时,所以最好是那种只负责驱动外部MOS的最好,协议其实简单得多,不能输出大于5A电流的充电IC都是短时间用用,过不了两年就会淘汰了。

网友(2022-04-21):
请教楼主,为啥我的只能到2A,改成10毫欧取样电阻也是只能到2A,难道芯片内部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