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启辰T90七寸大屏机 方控电路电阻值

楼主(2020-04-04):
启辰T90 七寸大屏机  面板没有任何按钮按键,改做家用没有调节音量大小功能。
只能接方控来实现音量、上下一曲、功能切换等功能。

该机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1、AM FM收音
2、双USB播放
3、视频播放
4、蓝牙播放 蓝牙电话
5、百度carlife

特别的是:
1、外形方正。2、车机两个USB接口,两个接口度可以接U盘 播放音乐、视频。
3、可以播放WAV无损格式音乐
4、价格相对便宜,目前x鱼上最低40元一台运费到付。

播放U盘:

百度carlife:

图中按钮是DIY的方控,音量大小、下一首、功能切换。

网友A:
屏幕不能触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不能触摸的吗?

可以触摸啊  没有音量大小调节的   只能外加方控解决

网友:
现在可以玩的真多,上一台雪佛兰的还没搞定呢

网友B:
能发个详细的接线图不,拿来做个媒体中心玩,不知道带AUX输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发个详细的接线图不,拿来做个媒体中心玩,不知道带AUX输入不

这鸡不带AUX

网友B:
不带AUX的机器不玩,最多只能当个MP4玩,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AUX的机器不玩,最多只能当个MP4玩,呵呵

莫非带着她导航?
不过这个机可以插2个U盘  而且都能使用哦
比较遗憾的是:不能carplay  好在能用百度carlife。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非带着她导航?
不过这个机可以插2个U盘  而且都能使用哦
比较遗憾的是:不能carplay  好在能用百度car ...

主要想拿来当家用音响玩,装车上那是不存在的

网友C:
这个航胜车机,不知道和轩逸(松下车机 )多功能方向盘的阻值是不是一样?准备买台B5改装一下

楼主(2020-05-04):
引用 网友C:
这个航胜车机,不知道和轩逸(松下车机 )多功能方向盘的阻值是不是一样?准备买台B5改装一下 ...

基本上是通用

网友(2020-11-18):
把我的多功能方向盘按键电阻(电路)照这个改了,用在B5上,完美!原车按键没有电话接听和挂断,我把音量加减改为电话接听挂断。

网友:
没事就折腾,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