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 加载硬盘问题不显示硬盘信息

楼主(2020-04-04):
如题:openwrt软路由,安装了一个硬盘,装了系统,分了3个区。
在原有硬盘基础上,增加了一块硬盘进去,看不到硬盘信息。
在 文件管理 里又能查到分配的文件目录,我没有加载。奇怪死了!
加载的目录能够上传文件和访问,就是不知道分配的大小,如下图:

这是总览显示的硬盘信息,只有一个盘,sda,如下图:

挂载点的信息,也是一个硬盘,如下图:

怎么回事呢?
新加的硬盘虽然能用,但每个分区的大小怎么确认呢?
郁闷死了,找不出问题点,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固件有问题。我自己的固件亲测插进去个移动硬盘,立刻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有问题。我自己的固件亲测插进去个移动硬盘,立刻显示出来。

恩,固件可能存在问题,不过硬盘可能也有问题,上面加的是SSD硬盘,把硬盘拆下来,换个HDD硬盘就可以顺利识别出来。
把这个SSD硬盘弄到硬盘盒里,出现过一例读取时导致系统崩溃的问题,估计硬盘坏了。
只能先使用HDD硬盘了,反正作为下载盘也没什么速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