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电钻加装电压表

楼主(2020-04-04):
网上买的龙韵手电钻,做工还可以,价钱也不贵,用的很顺手。在使用中发现一些缺点,一是不能实时监控电池电量,二是充电时必须拔下电池,不太方便,今天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工具更好用了。

楼主:
网上买的三线电压表,价格两元多,把正极和监测极接一起当两线表使用。先用电烙铁加热刀片的办法(刀片裹纸免得烫手),在电钻上下盖后端切割出10mm*24mm的长孔,再用小刀慢慢修正。然后在电机正极和电池负极给电压表取电,这样当电钻转向开关置中档位时电压表断电。最后在电钻把手处,对应电池充电口的位置开个8mm的孔,充电时就不用再拔下电池了,监测电池电压升至12.4v时充电器转绿灯停充,非常方便。

网友:
是时刻都亮吗?

楼主:
拨到中间档位断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拨到中间档位断电。

电压表的接线方式有待改进,可以搜索一下其他坛友的帖子,有很多改过的了。

网友:
我也想改,计划是接在led灯的供电上面,不知道合理不

网友:
我得是电池保护板坏了 拆了保护板改直连 也装了这表看电量 不过在侧面

网友:
卧槽,在手柄掏个洞充电我怎么没想到?我以前买的世匠,电机屁股那里也是螺丝柱,而且位置比你这个窄多了,看样子是没办法放下电压表的,不然也搞个电压表玩玩

网友B:
好几次都错过了 现在价位几大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几次都错过了 现在价位几大十了

我买的时候是19元,用个3元红包,到手16元,非常超值。想再配个备用电池就不合算了,超过电钻价格了。多关注店铺,有促销活动了及时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的接线方式有待改进,可以搜索一下其他坛友的帖子,有很多改过的了。 ...

麻烦推荐一下其他接线方式的帖子,搜半天没找到

网友C:
要改也要改灯珠吧,电压表!~唉。。

网友D:
调速开关下面有个预留的电压测量“地”端子,表头地线直接接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改也要改灯珠吧,电压表!~唉。。

增加电压表后,在使用时电池状态一目了然,再也不用担心电量不足,感觉非常得心应手。灯珠照明还可以,没啥改进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加电压表后,在使用时电池状态一目了然,再也不用担心电量不足,感觉非常得心应手。灯珠照明还可以,没 ...

我的意思是电量指示用发光二极管来做直观一些,下一步我都准备把我无线吸尘器加装一个led电量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速开关下面有个预留的电压测量“地”端子,表头地线直接接上就好

受开关控制吧,电钻不转时能显示电压吗

网友:
加个触摸开关好一点 我的破电钻用的牧田原装14.4改的 牧田保护板没有低电压保护 我就加的电压表 但是多了个触摸开关 需要的时候按一下就显示觉得比这个合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电量指示用发光二极管来做直观一些,下一步我都准备把我无线吸尘器加装一个led电量指示 ...

电压表既精确又直观,电路还简单,我觉得比二极管监测电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速开关下面有个预留的电压测量“地”端子,表头地线直接接上就好

对的,开启调速开关才显示电压,我就是这么改的,按到全速才显示实际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