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科麦斯电磨调试振动幅度

楼主(2020-04-04):
买了科麦斯小电磨调速版,带一些磨头。可惜开机最低档有点卡,高速档转速高了以后又振动比较大。
于是拆机查看。
发现拆机以后的一档运行速度很畅快,一点也不卡。反复拆装研究发现是电机装好以后,主轴的轴承那里偏离外壳中心有1毫米,等外壳装好以后主轴实际是轻微弯曲的,所以一档发卡。
观察找到外壳上导致主轴弯曲的关键部位,一顿磨,再装上就顺滑了。
再说主轴,确实和其他网友说的一样有点弯曲了,得要矫正一下。
先找个干电池接上电机,低压转速慢,好操作,拿个水彩笔慢慢往主轴凑上去,一感觉到有接触就缩回来,多点几个地方,然后断电停下来,查看主轴上的水彩笔印记,就知道轴往哪里偏了。
下面要做的就是反方向用力掰几下,再重新测试,慢慢就能把轴弯曲的地方矫正过来了。
最后装机试验,振动幅度减小了不少。

网友:
办法不错,借鉴了轮胎动平衡的搞法。羊毛还在路上,先学习学习

网友:
美耐特的好多了

网友:
快了,明天吧,还不知道胖瘦版呢。

网友:
判断方法正确,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之一,如果把小电机和记号笔分别固定住再测,就会更加精准。
想想看,那么长的电机轴和夹头轴通过硬连接组合在一起,很难保证在同一直线上,这样的话振动摆头就是在所难免了,其他各种改进方法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的。只是楼主用手掰直的方法不一定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大力掰时受力的地方应该是粗铜轴与电机细钢轴结合的部位,掰轻了可能还会恢复、掰重了又可能导致电机轴弯曲。可尝试把铜轴放在金属平台上用小榔头一点点多次敲击,边调边试。

网友:
思路正确,难度不小

网友(2020-07-26):
这个需要极大的耐心啊

网友:
这个功夫不服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