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摇式晾衣架有异响,异形轴承型哪里有

楼主(2020-04-04):
      家里手摇式的晾衣“架金贵夫人”的手摇座子有问题,摇起总有刺耳的声音,搜索论坛里的帖子,很多是那个转芯坏了,差点就准备直接网上买了,心想还是拆开看一下,一看,转芯是好的,但是里面的轴承坏了一个,珠子都掉出来了,但是这玩意不好买啊,周边五金店找了一圈,没有,五金店叫我到机电市场去找,半天时间,来回油钱,豆腐搞成肉价了,网上淘宝问了几个卖家也没有,有一个说要订做?我这是高科技吗?这是什么型号啊,求各位大神明示!此轴承,内径13,外径21mm,内圈高出2mm,厚度不到1mm

拍照图片为另一个好的轴承,坏的没拍!
20200405,已经在网上买了楼下说的6702轴承,家里还有以前厕所的铝扣板吊顶边角料,到时候用那个垫一下,应该又能顶几年了

网友:
清洗干净重新加油

网友:
汽油清洗,然后加注黄油

网友:
如果你是用卡尺量的,没有量错尺寸,那这就是厂家订制的轴承,用软件查了,外径21的轴承只有内径12的,没有13的

网友:
非标准件轴承确实只能定制,缺点要起批。找内经14毫米,外径跟楼主一样或略小,然后垫几层八宝粥铁罐铁皮扩轴经,缩点孔径等。我的全避震自行车,也是跟楼主一样珠子掉没,另一边轴承和螺丝不翼而飞,后来网购杯头螺丝螺母,和标准件轴承换上。

网友:
高出的凸台可以垫个垫圈搞定

网友A:
买个6702轴承不就行了  内15,外21,厚4mm
然后买轴承套
比如内13外15长10的轴套,10只4.56不包邮

至于轴承厚4
轴套厚10
是不是和你安装位置冲突。。这个就得你自己测量好后决定了。。。

网友:
配轴承只要量内径,外径,厚度,基本上任何标准非标准的轴承都能在TB上买到,至于差一点可以用铜片铝片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6702轴承不就行了  内15,外21,厚4mm
然后买轴承套
比如内13外15长10的轴套,10只4.56不包邮

轴套10不冲突

网友:
  看到轴承就晕~~各种型号,标准都还好可以对照表,非标的又贵又难找~~~最好能转换成608

网友:
最近我也在修一个晾衣架的万向轮架子,原来的断了一个。网上在找合适尺寸的零件。

网友:
结构完好,清洗加润滑脂吧应该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