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路板铜箔翘起,你们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20-04-04):
电压力锅最近又出问题,煮饭不跳保温。
换了压力弹簧,温度感应电阻。
最后又发现了新问题,主板铜箔翘起,导致接触不良,最后还换了继电器。

这就是翘起的铜箔

处理办法就是刮绿油,然后堆焊。
你们一般是如何处理的。

接触不良往往会导致继电器触点电毛。
索性也把继电器换了。

新旧温度感应电阻对比。

修好又能继续战斗了。目前正常使用5天了。

网友:
锈成这样了还是换一个新的吧,超龄使用不安全。

网友:
502+补焊就能搞定

网友:
大功率用电器,还是不要超龄使用,太不安全

网友:
后面的图片貌似跟覆铜板翘起没有关系吧

网友A:
铜箔去掉,飞线吧。

网友:
上个月美的的99

网友B:
起码10+年或超潮湿环境,顶盖上塑料件裂了吗?

网友:
我那个是继电器打火烧了,,,竟然中间脚跟线圈脚也短路了,搞到驱动管爆了,,第一次见烧继电器还能中间脚跟线圈脚短路了的,,

网友:
中间脚可是高电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码10+年或超潮湿环境,顶盖上塑料件裂了吗?

没有裂,哈哈。过年拼多多买了个美的

网友:
厉害  我是没试过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导线

网友:
插头铜皮和板分离了,堆焊也周定不住,把接线直接焊在没分离的铜皮上。

网友:
这还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铜箔去掉,飞线吧。

不用,拿条细铜线将同一片铜箔的三个焊点连起来,等焊点的锡融化后,用根不沾锡的不锈钢缝衣针,将翘起的铜箔尽量压贴近电路板的基板,凉透再松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拿条细铜线将同一片铜箔的三个焊点连起来,等焊点的锡融化后,用根不沾锡的不锈钢缝衣针,将翘起的 ...

这方法我经常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我经常用啊

        其实是锡堆中用那根铜丝压着铜箔,也不是完全压死,松 大概0.05毫米,只要背面的元件不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