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些电机齿轮如何拆啊

楼主(2020-04-04):
这种无刷电机有劲吗,,前面的电动扳手的7齿齿轮如何拆下来,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然后用斜嘴钳翘起来,很轻松就下来了

网友A:
吊环螺母做小拉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吊环螺母做小拉马

没有中间孔,拉马用不上的。
买这种电机时最好让店家帮着把齿轮拆掉,自己拆卸如果把握不好有可能损伤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中间孔,拉马用不上的。
买这种电机时最好让店家帮着把齿轮拆掉,自己拆卸如果把握不好有可能损伤电 ...

才注意到图...

网友:
可以自己打孔,普通钻头就打得动

网友:
钻孔太费力了,如果齿轮不想要了,就把它用角磨机切下来(用纸板塞住转子间隙,不让它转),再磨平,孔就出来了,再用拉马就能拉了。这样受力较小,对轴承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