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USB电压电流表,并分析测量原理

楼主(2020-04-04):
收拾物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USB电压测量表
然后就有了以下

拆解完后,发现它测量原理很简单,利用了电路的串并联的分压与分流来进行测量,测量精度取决于采样电阻与AD的精度,如果精度使用环境中不是很高,这种做法比较可行,而且成本便宜

下面给出原理电路图

电压测量原理图,注意 Rad 取样电阻要远大于 RL ,才不会对并联电路造成太大影响。

电流测量原理图, 这个USB电压电流表,测量电流所用的贴片电阻R100,功率是1W,实际最大可通过电流是3A,即0.9W。测量电流 = 取样电压(Rad电压)/取样电阻

大家可以根据原理图试下,比如用STC12C5204AD单片机

网友A:
0.1欧的取样电阻,太大了,2A电流压降0.2V。
不过廉价表头的电路也就这样了

网友B:
这个可以测12v的吗 会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欧的取样电阻,太大了,2A电流压降0.2V。
不过廉价表头的电路也就这样了 ...

你可以选择更小的取样电阻,比如0.02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测12v的吗 会显示什么

分压做好,你可以相对做显示的,

网友:
可以集成到自己的移动电源里,看实时电流。

网友C:
我手头有一个,试过这货表头程序只能显示到7.5V,再上去还是显示7.5。。。。。很鸡肋的玩意儿,可改性很低

网友(2021-01-16):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有一个,试过这货表头程序只能显示到7.5V,再上去还是显示7.5。。。。。很鸡肋的玩意儿,可改性很低 ...

现在有显示2?多v的了

网友(2025-04-03):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有一个,试过这货表头程序只能显示到7.5V,再上去还是显示7.5。。。。。很鸡肋的玩意儿,可改性很低 ...

确实,我的只显示5或者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