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G80F23CN2L-G1(S0)微波炉维修

楼主(2020-04-04):
朋友的一台格兰仕微波炉,型号如题,说是不加热。插电关炉门,没按任何键,就开始亮灯、貌似加热的现象,试着加热,无果。拆开以后,先检查高压保险丝,发现烧断;原以为关门就启动是继电器粘连,用12VDC逐个测试三个继电器,两个通断很正常,另一个应该有短路的情况,稳压电源跳动且鳄鱼夹有打火。拆下这个继电器再试,通断正常,再检测该继电器线圈上并接的二极管,正反电压均为0.002V,拆下二极管测量,确实短路,型号为1N4148,开关二极管直接短路,丧失了开关的作用,造成一插电继电器就吸合,亮灯并工作的假象。换二极管后,检测磁控管、高压二极管、电容,都正常,找个高压保险丝装上,插电,不再自动亮灯并工作,按启动,微波炉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