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龙匠速控前雷达,显示器拆

楼主(2020-04-04):
龙匠lg700前雷达,速度超过20km自动关闭。奔驰款的显示器很美观,凤鸣和7LED警示。貌似和诺腾是一样的,那么问题来了,最近显示器的右边一排LED坏了2颗,搜完某宝配不到这种LED件,有更详细拆解过的大侠吗? 目前用作区分前后雷达动作将就用,没进一步拆LED。

网友A:
拍的不够细节!估计能全换单颗的

网友:
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异形数码管,搜索一下数码管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的不够细节!估计能全换单颗的

灯条里面还有块电路板,电路板背面每个灯引了一个脚出来,就是外观看起来那样

网友:
用烙铁把灯板模组烫开,然后换上新的led再找点环氧树脂封上

网友:
tg70-1028e电路图

网友:
10年前我同事网上买的倒车雷达就是这个样式的.

网友:
上次开过 一次E级,发现仪表台正中有这个,挺美观的.
不是我后加的铁将军可比,虽然我也是放到A柱边边

网友:
有盖,坏位补2个小贴片

网友(2020-05-26):
应该是共阴或共阳的接法,可以打孔装φ3的发光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