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这种电动工具的外壳的螺丝怎么搜索

楼主(2020-04-04):
请教这种电动工具的外壳的螺丝怎么搜索
就是花型割槽平头自攻丝
拆工具拧断一个螺丝

网友:
你这个照片可以啊.........

网友A:
好奇楼主用得啥子手机

网友:
这是用座机拍的嘛

网友B:
按螺纹找,不一定用六角星(花)的屁股。

网友:
这种是两用的螺丝,可以用一字也可以用中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楼主用得啥子手机

爆咋星啊     截图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螺纹找,不一定用六角星(花)的屁股。

说到点子上了,螺纹对了才最重要
不过人家还有可能是要配个一样的,还原机器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到点子上了,螺纹对了才最重要
不过人家还有可能是要配个一样的,还原机器原样。 ...

谢谢理解 ,自攻丝螺纹一样的的太多了
,就是要找这个花型的,才显档次,统一

楼主:
尺寸 是  m3*20  万能的宝尽然没有,找到一家有,竟然没有这个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理解 ,自攻丝螺纹一样的的太多了
,就是要找这个花型的,才显档次,统一 ...

买别的螺丝,全换上不就完了?
实在不行只能厂家配了,代价大点
或者买白的,蜡烛烤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