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攻一波 点亮两个POS机屏

楼主(2020-04-04):
这类蓝牙小POS机,基本都是ST7567的串口屏,线序都可以归纳为
GND  VCC  SDAT  SCLK  D/C  RST  CS

可以根据C1   C2   C2' 所处位置,再加上ST7567 引出脚来进一步确定具体的线序

进行原机画面留念

这个FPC的走线结合ST7567的线序看,有些骚年的感觉

上锉,原来的主控和周边一律清掉,之后,一定要再次测量屏的VCC和GND之间的阻值,不能短路了

焊接引线

测试具体线序

确定线序后,再从后盖引出

另一台POS

通电后,测量引脚,确定VCC  GND

根据电容引脚进一步确定具体线序

这款LCD有背光引脚,是真背光

这款的背光是PCB右下角有个LED,效果差,直接去掉

NUC472 驱动两个屏

网友:
以前见过有牛人把POS机改成了计算器和电子宠物鸡。

网友A:
这单片机板子厉害,这么多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单片机板子厉害,这么多脚啊

nuc472的io确实够用,片内资源也多

网友:
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B:
方便嘛给个每个屏的引脚定义嘛  造福有相同屏的坛友

网友:
同款POS机收了30个。这种SPI的屏幕不用关心控制器是什么,找个逻辑分析仪就行,初始化代码和一脚测一次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嘛给个每个屏的引脚定义嘛  造福有相同屏的坛友

基本引脚都在帖子里,实际根据PCB上的电容很容易确定位置

网友(2020-11-11):
我手头也有两个小POS机,屏幕有小有大。也准备用单片机来驱动来着的,但是,一直不知道屏幕初始化代码、字库调用代码。

参数错误,请参阅API接口调用文档

网友: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正面电路

正面电路

反面电路

反面电路
楼主知道这个屏的定义吗?

网友:
也是在POS机上拆下来的

网友C:
漏了一张,上面的电容没有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了一张,上面的电容没有焊接

FPC上C1  C2空着,也许是在PCB上有焊接的电容,最好把原来PCB找回来,对照板子上的连线,比如哪些脚跟MCU连的,哪些脚跟电容连的,才能大致定位引脚,再拿程序驱动试试,微调一下

独立的那4根,标有A(正极),K(负极),肯定是背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FPC上C1  C2空着,也许是在PCB上有焊接的电容,最好把原来PCB找回来,对照板子上的连线,比如哪些脚跟MCU ...

对比你的屏,除了4.13.14.15不一样,其它走线都一样.我的4脚是空的,13.14.15是接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比你的屏,除了4.13.14.15不一样,其它走线都一样.我的4脚是空的,13.14.15是接电容的 ...

除了数据脚,其他有的引脚可能是N.C.脚,什么都不接,有的引脚可能就是VCC或GND之类的

都大同小异,你可以先来一组引脚定义,然后驱动试试,摸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了一张,上面的电容没有焊接

给你发个图,你看看

网友D:
你试试这个引脚。

网友(2020-12-12):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这个引脚。

谢谢你!!回头试一下!

网友(2022-05-14):
学习了,我好像也有几个一直吃灰,找不到定义,看来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