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银星焊台怎样校温

楼主(2020-04-04):
银星焊台,调到350度,实际温度430度,差了大约80度,电路板P1电位器是控制低温,P2电位器3296是控制高温的,应该往哪个方向调,温度可以调低。我是左旋了一圈,又向右退回了半圈。

网友:
论坛有安泰信936的电路图,电路图中有三个电位器,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这种是多圈的精密可调电阻,调一圈根本没有多大变化,多转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多圈的精密可调电阻,调一圈根本没有多大变化,多转几圈。

就只旋转了半圈,实测温度下降了13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