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远程手机遥控车 androidbot

楼主(2020-04-04):
一、设计初衷:
wechat_upload15859913325e884ea4062ad
wechat_upload15859913325e884ea4749de
当过爸爸妈妈的都有类似感受:小孩慢慢长大,学说话,学走路,而自己平时上班太忙,陪小孩的时间自然就少了!为了弥补心中遗憾,很多我认识的朋友中会在自己家里安装WIFI IP camera方便自己随时查看小孩在家是否有哭闹或者做一些不安全的事,而也有很少一部分喜欢DIY的朋友选择了自己动手,我也是其中之一。

二、项目发展历程

尤其是当我女儿在2岁左右的时候,此时才刚好学会说话,走路,我是特别希望自己能多点时间陪伴她,于是这个项目在当时2015.8启动了。

这款安卓手机远程陪伴机器人项目经过了2年的反复改进,目前有三个版本,分别是2015/2016/2017三个版本, 虽然从外观,硬件和软件app上都有很大变动,但都是围绕主要功能来改进的:远程视频陪伴。

wechat_upload15859914325e884f086c10d

三、优势:

    设计之初不完全是为了DIY,我是希望能够做出一款实用便宜易用的产品,所以没有采用常用的DIY开源硬件方案例如arduino,而是选择了价格便宜,功耗极低的蓝牙BT4.0和MCU控制一体TI最新芯片CC2541来做控制方案。当然也相信大家能理解我为什么会选择android手机来做机器人大脑。

    项目过程中遇到最大难题是android手机兼容性问题,在APP的开发过程中,这个问题花最多时间和精力才做到今天这种程度,我个人感觉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因为类似项目不止我一个人想做,但最后都因为这个问题而放弃,包括国外2012很火的romo机器人,国内也有不少这样的公司,他们最终都不得不选择苹果的手机或者平板来做。这里面主要是解决了app在没有root权限的情况下待机以后还会长时间不掉线,还可以随时被唤醒。

与WIFI IP camera对比:

1)可以到处跑,因为不需要插着电源线;2)省电,待机长,所以不用担心充电问题。3)监控温湿度声音情况。

四、功能:

1)远程视频(android手机+webrtc)

2)蓝牙遥控车(20天待机 BT4.0  CC2541)

3)百度语音识别和聊天(android手机编程)

4)温湿度传感器 (DHT11传感器模块)

5)声音传感器

五、硬件列表
下图是完整的实物零件图,基本上是从淘宝上面淘的(除了控制底板),

2)小车底盘(淘宝上面有非常多的小车底盘卖,自己任选),

3)马达:TT马达3元/个

4)轮子:2元/个

5)锂电池:2200mAH  7.4V   + 充电器  一起30元

1)控制板包括:

蓝牙模块CC2541:11元

电机模块:5元

稳压模块:5元

温湿度传感器:5元

底板:自己设计的,自己也可以用面包板或者飞线来代替,只是可能会比较乱不好看。

wechat_upload15859914775e884f3593a2c

自己算算很便宜吧!

六、应用介绍

        CrabRobot是一款小孩陪伴机器人APP, 已经通过小米审核,可以在小米应用商店搜索CrabRobot

1、两大功能:

1)、移动看家
2)、智能语音聊天

2、其他特点:

1)用手机替代网络摄像头,更智能,更省电;
2)自动应答;
3)查询环境温湿度信息;
4)支持蓝牙玩具遥控车; (移动功能和温湿度查询功能,需要配一款蓝牙玩具遥控车,可待机20天)。

3、使用方法:
1、注册账号,分别在两部手机上各自注册一个账号;
2、添加对方为好友;
3、把其中一部手机放到蓝牙遥控玩具车上;

wechat_upload15859915125e884f58a472a

组装后效果图,个人挺满意的 ^_^:

wechat_upload15859915685e884f90b4aec

七、开放资源

https://github.com/luojin012/Android-phone-telepresence-robot

1、开源:控制电路板,结构,控制板软件;app免费使用

2、app接口免费使用,接口开放

这里列举下蓝牙命令接口,

例如通过蓝牙发送命令:

1)  b2;\n

小车以2的速度前行,如果是负数就倒车

2)  t3;\n

小车以3的速度转弯,负数的话就是反方向转弯

温湿度传感器命令:

如果小车控制板上有温湿度传感器,也可以按照下面格式发送数据到APP

DHT:60.2;28.5

60.2是湿度,28.5是温度。

控制板的代码是开源的基于CC251蓝牙模块C51核写的

读取温湿度代码,这里要感谢“甜甜的大香瓜”,在他的基础上修改来的,少走了弯路。

//******************************************************************************
    //name:             DHT11_Read_Humiture
    //introduce:        DHT11的读温湿度函数
    //parameter:        none
    //return:           TRUE:读取正确,FALSE:读取错误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email:            897503845@qq.com
    //changetime:       2016.04.11
    //******************************************************************************
     void DHT11_Read_Humiture(uint8 *pDHT11_data)
    {
        uint8 nHumidity_integer;
        uint8 nHumidity_decimal;
        uint8 nTemperature_integer;
        uint8 nTemperature_decimal;
        uint8 nChecksum;
        uint8 nChecksum_count;
        uint8 nFLAG;
   //   EA = 0;
        //主机开始信号
        SET_PIN_OUT;                                //IO口配置为输出

        SET_DATA_PIN;                               //输出高电平

     //  Delay_Us(100000);
        CLR_DATA_PIN;                               //输出低电平

        Delay_Us(4000);                            //延时至少18MS

        SET_DATA_PIN;                               //输出高电平

        Delay_Us(4);

        //切换到DHT11端发数据
        SET_PIN_IN;                                 //IO口配置为输入

        Delay_Us(4);

       if(DATA_PIN == 0)
        {
            //DHT11响应
           nFLAG = 2;
            EA = 0;
            while((DATA_PIN == 0) && (nFLAG++));

            nFLAG = 2;

            while((DATA_PIN == 1) && (nFLAG++));

            //DHT11读值
            nHumidity_integer = DHT11_Read_Char();          //湿度高位,整数

            nHumidity_decimal = DHT11_Read_Char();          //湿度低位,小数

            nTemperature_integer = DHT11_Read_Char();       //温度高位,整数

            nTemperature_decimal = DHT11_Read_Char();       //温度低位,小数

            nChecksum = DHT11_Read_Char();                  //校验和

             EA = 1;
            //结束
            SET_DATA_PIN;

            //计算校验和
            nChecksum_count = nHumidity_integer + nHumidity_decimal + nTemperature_integer + nTemperature_decimal;

            //验证数据正确性
            if(nChecksum == nChecksum_count)
            {
                //正确,则将读出的值保存到全局变量
                pDHT11_data[0] = nHumidity_integer;

                pDHT11_data[1] = nHumidity_decimal;

                pDHT11_data[2] = nTemperature_integer;

                pDHT11_data[3] = nTemperature_decimal;
            }
            else
            {
                 //错误,则值全为0
                pDHT11_data[0] = 0;

                pDHT11_data[1] = 0;

                pDHT11_data[2] = 0;

                pDHT11_data[3] = 0;
                 EA = 1;
                return  ;
            }
        }
        else
        {
            //错误,则值全为0
            pDHT11_data[0] = 0;

            pDHT11_data[1] = 0;

            pDHT11_data[2] = 0;

            pDHT11_data[3] = 0;
             EA = 1;
            return  ;
        }
          EA = 1;
        return  ;
    }
命令接受解析控制,可以看到和上面命令例子 是对应的。
void  car_stop()
{
        motor_Set(motor_A0, 0);
        motor_Set(motor_A1, 0);
        motor_Set(motor_B0, 0);
        motor_Set(motor_B1, 0);
        car.left=car.right=0;
        car.carn=0;
}

/*void motor_Set( uint8 pin_d, uint8 mode )
{
//
   // cmd_st.key_timer=0;
  //  PIN_setOutputValue(hKeyPins, pin_d, mode);
         pin_d=mode;
}
*/
void cmd_pase(char *data_c,int len)
{
         int i;

        //char *data_c=Receive_CMD[0].receive_buf;

        //memset(RX2_Buffer,0,BUF_LENTH);

        for(i=0;i<len;i++)
        {
                if(data_c=='t')                   // turn right or left
                {

                        car.right=atoi(data_c+i+1);
                        if(car.right>0)
                          car.right+=2;
                        else
                          car.right-=2;
                        car.left=-car.right;
                        //motor_Set(duoji_A, 1);
                        douji.x=0;
                        car.carn=0;
                        break;
                }

                else if(data_c=='b')           // both motor speed
                {
                         car.right=car.left=  atoi(data_c+i+1);
                        //motor_Set(duoji_A, 1);
                        douji.x=0;
                        car.carn=0;
                        //if(car.right==2)
                        //        car_led = ~car_led;

                        break;
                }

        }
}

void receing_data(char datar)
{

        if(datar==';')
        {
                Receive_CMD[0].receive_buf[Receive_CMD[0].receive_len++] = 0;
                Receive_CMD[0].receive_status=2;
                idle_buf++;
                /////

                cmd_pase(Receive_CMD[0].receive_buf,Receive_CMD[0].receive_len);
                Receive_CMD[0].receive_status=0;
                Receive_CMD[0].receive_len=0;

        }
        else
        //else  if(Receive_CMD[0].receive_status<2)

        {
                Receive_CMD[0].receive_buf[Receive_CMD[0].receive_len++] = datar;
                Receive_CMD[0].receive_status=1;
                if(Receive_CMD[0].receive_len>max_rebuf)
                        Receive_CMD[0].receive_len=0;

        }

}

#if 1

void car_control()
{

// car_led = (car.left||car.right);
        car.left_count++;
        if((car.left_count>=8))
        {
                car.left_count=1;
        if(car.left!=1)
        {
          motor_Set(motor_A0, 0);
          motor_Set(motor_A1, 0);
        }
        }

        if(car.left==0)
        { // stop
                motor_Set(motor_A0, 0);
                motor_Set(motor_A1, 0);
        }

          if(car.left==car.left_count)
                motor_Set(motor_A0, 1);
                 //motor_A0=1;

          if(car.left==-car.left_count)
                motor_Set(motor_A1, 1);
                 //motor_A1=1;

////////////*/

    car.right_count++;
    if((car.right_count>=8))
        {
                car.right_count=1;
                if(car.right!=1)
                {
                 // car.right=0;
                  motor_Set( motor_B0, 0 );
                  motor_Set( motor_B1, 0 );

                }

        }

        if(car.right==car.right_count)
        {
                motor_Set(motor_B0, 1);
        //car_led = 1;
        }
         //        motor_B0=1;

          if(car.right==(-car.right_count))
        {
                motor_Set(motor_B1, 1);
              // car_led = 1;
        }

          if(car.right==0)
        { // stop
                motor_Set(motor_B0, 0);
                motor_Set(motor_B1, 0);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pp012/article/details/77964192

网友:
很好的制作,这么好的文章,申精的节奏!

网友:
记录一下,备用

网友:
真的太棒了,我等小白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啊

网友:
怎么找不到APP

网友A:
这转发的是什么时候的,,,还能找到代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转发的是什么时候的,,,还能找到代码么

最后一版是17,怕是有几年了,看来找代码难了